[求助]空压机轮转控制

楼主(2006-10-12):
求助各位工控高手,最近在学习PLC编程,有个3台空压机自动轮换(主用,第一备用,第二备用)控制的习题,不知道怎么编程,哪位能帮忙指点一下!

网友A:
举例
有三个空气压缩空气站分别为m1 m2 m3 ,每个空气压缩站上都有压力继电器,设定压力为0.8mpa,由这三个空气压缩站供气给储气罐,储气罐有压力继电器三个,分别为0.9Mpa 0.75Mpa 0.6Mpa,来决定三个空气压缩站的工作已否。
以三菱为例,I/O如下。
X000 X001 X002 X003 X004 X005 X006 X007
启动 一号站压力继电器 二号 三号 压力0.6 压力0.75 压力0.9 停止
Y000 Y001 Y002 Y003 Y004 Y005 Y006 Y007
报警 一号站m1 m2 m3 一号站电磁阀 二号 三号 储气罐主出气阀
控制要求:
储气罐压力0.6以下时三台启动,压力到达0.6以上时,先启动的一台先挺,压力到达0.75
以上时再挺一台,到0.9时三台全部停机。
储气罐压力不足0.9启动一台,要求是先停机的一台先启动,不足0.75时再启动一台,不足
0.6时三台全部启动。
每个空气站的输出空气口有电磁阀,在空气压缩站启动一段时间压力仍未打到0.8Mpa 时保护停机,并报警。
储气罐主出气口有电磁阀要求是上班时间打开,下班时间关闭。防止气体浪费。
、、、、、、、、、、、、、、、、、、、、、、、、、

是这个原理吗

网友B:
原理其实很简单,就是三台空压机在初始状态是1号主用,2号第一备用,3号第二备用,然后判断压力,低于某值时起动主用,再低于另一个值时起动第一备用,还低于第三个值时起动二备,然后先停二备,再停一备,最后停主用。主用停后,2号切为主用,3号一备,1号二备;下一个状态为3号主用,1号一备,2号二备。依次轮换。

网友B:
没人回答啊?自己顶!

网友A:
程序不难,可以找个模拟软件试试,下载中心有西门子或三菱的,下了,自己摸索一下。上面我给你了控制方法。

网友B:
模拟软件有哪些啊?

网友C(2006-12-23):
??:(simbawang)[??]???????

关注中[upload=jpg]UploadFile/2006-12/2006122313202955161.jpg[/uplo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