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三菱8AD显示值抖动问题

楼主(2006-10-12):
三菱8AD显示值抖动问题
输入模式为1,取的平均数为10,输入信号为0-5V,显示0-2000,在输入值稳定在1MV时显示值抖动,例如输入1.523MV,假设理论应显示890,可实际为750-920,怎么处理?另总精度正负千分之3(正负60MV)怎么理解?

网友(2007-01-21):
在PLC应用中,这是一个很常见的问题。首先要确定一点,当输入模块电压是稳定的话,模块所输出的数据一定是稳定的。所以现在的问题看来就很简单了,你的模拟量的电压不稳,而引起输出的数据不稳,在你所认为是稳定的电压,实际上是有轻微的漂移的。先还是好好检查一下你的布线,特别是地线和屏蔽层的连接和连接的设计是否有问题,而首到了干扰。如果数据要求不是很高的情况下可以忽略轻微的漂移

网友A(2007-03-14):
电流信号抗干扰能力强些

网友A:
你的信号源不好

网友B:
谢谢你的好意

网友C:
如果不影响控制的话,可以将平均数增大,比如增大到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