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ATIC NET问题解答—S7-300PLC之间PROFIBUS-FDL通讯配置

楼主(2006-10-12):
[Money=200]

配置两个S7-300PLC PROFIBUS-FDL 通讯

FDL(现场数据连接)Profibus 通讯方式,是一种非常方便的PLC-PLC 之间的数据通讯方式,通讯量为最大240 字节(而在broadcast、multicast 方式中,最大236 个字节)。

一般有两种作法:

1、在同一项目中的作法,在下面作一些硬件组态及编程的介绍:

(1)首先硬件组态,在硬件中插入CP342-5 或CP343-5 在S7-300 机架或CP443-5 在S7-400 机架上,组态Profibus地址、传输速率及 Profile 选“standard”,同样在另一个S7 站在组态通讯模块选择同一个Profibus,并组态站号,并存盘。

(2)在硬件组态画面中选菜单“Options”→ Configure network 进入“connection”画面中,单击某一站的CPU,在底下会出现一列表格,双击第一栏,出现一个“Insert New Connection”画面。首先选择你所要进行通讯的站,在“Connection Type”中选择“FDL”通讯,激活“Display properties dialog”,单击“Apply”后进入“FDL Connection”属性画面。在这里,主要记住在“General”中“Block parameters”ID=?及LADDR=?,退出编译,存盘,并单击某一个站,下载到CPU 中。同样,如果是多个站进行通讯,必须在所通讯的站之间建立不同的FDL连接,两个通讯站中只在一个站中建立连接就行。

(2)编程。通过调用FC5(AG_SEND)、FC6(AG_RECV)建立通讯接口区。

[/Money]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10-12 17:48:35编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