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ATIC NET问题解答—S7-300PLC之间PROFIBUS-DP通讯配置

楼主(2006-10-12):
[Money=250]

配置两个S7-300PLC PROFIBUS-DP通讯

例如,一个S7-300的从站,一个是S7-300或S7-400的主站:

1、先组态从站,建立一个S7-300的站,在“Hardware”中,插入一个CPU316-2DP。

2、双击DP-Master,在“operating mode”中选择DP slave。见图1在configuration中选择MS方式,定义从站的接口区。(如,在S7-300侧,以Q20、I20各4个字节作为接口区,如果是3个byte或者大于4个byte时,要调用SFC14、SFC15,最大240个字节,但是要占用本站的I/Q区)“I/Q”选Q, “Address”选20,“length”选4,“unit”选“byte”,“consistency”选“unit”,同样的方法选择“I”区。见图2和图3:

图2

图3

编译存盘。

3、在Step7中建立一个S7-400站作为主站,先点击“Profibus(1):DPmaster system(1)”一下,点黑,在右边硬件中选择“Profibus DP”中“configured stations”的CPU31x-2DP。见图4:

图4

4、双击从站,在“connection”中选择已组态的从站,按“connect”进行连接。

5、在“configuration”选项中,组态S7-400侧接口区(从站Q→主站I,从站I→主站Q)。见图5:

图5

6、编译存盘。这样双方就可以通讯了(注意,如果每个区的通讯大于4个字节,分别在主站、从侧调用SFC14、
SFC15)。

[/Money]

网友A(2007-01-16):
看不了,呜呜

网友B(2007-02-21):
历历还还

网友C(2009-02-22):
有没有详细点的

网友D(2009-12-18):
怎么看不了啊

网友E:
还想进来学习学习呢。

网友F:
非常希望了解一下,谢谢!

网友G:
哦,原来是还要调用sfc14,15模块 谢谢管理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