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菜,,PLC

楼主(2006-10-13):
PLC有二本书,因为我学过计算机,还可以摸一点头绪,,只是这个PLC就麻烦点,又不知道搞什么软件来用,,也不知道搞什么机器动动手

那个可不可以告诉我有什么好软件,和东东啊

网友A:
最好是有真正的PLC吧,如果没有就用个仿真软件学学!!!

网友B:
如果是入手,用日系的比较容易上手。比如三菱或者OMRON等都行

网友C:
买个就的PLC,200块,自己做个编程线,网上下个三菱PLC的编程手册。就足够学习了,如果实在不想花钱,就下载个三菱的模拟软件, 初学者选三菱练习软件也可以,看看下面的文章:门外汉怎么学起

http://www.plcjs.com/bbs/dispbbs.asp?boardID=29&ID=1050&page=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