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Mov怎么传送十进制数?(OMRON)

楼主(2006-10-13):
我看指令的格式是可以传立即数#,

这个立即数是不是应该为十六进制的啊,如要传送十进制的数,是不是还要用BCD转一下?

在有的资料上看见有人把 MOV

#0030

DM0000

说成是"将十进数的30传到DM0000"

如果按照MOV指令的格式,这好像应该是十六进制的30,那么十进制就应该是48了.

不知道我理解是否正确?有没有相关经历的人讲一下.

谢谢!

网友A:
立即数就是十进制数

网友B(2006-12-02):
立即数 #0030指的是BCD十六进制,不加#就是十进制

网友C(2007-01-01):
立即数 #0030指的是BCD十六进制,不加#就是十进制

不对哦,好象立即数就是十进制哦!

网友D:
&表示无符号十进制 #表示BCD或十六进制

网友E:
#30就是十进制啊,如果你不能很好理解可以写一个程序然后方针就可以清楚看到.

网友F(2007-02-10):
goddog1001问得好,我也正在了解这个问题。

网友G:
很好办的

网友H:
你为什么要把十六进制的数转换成十进制的数

网友I:
我想应该是#是代表的BCD码与十六进制!

网友J(2007-04-23):
&表示无符号十进制 #表示BCD或十六进制

终于明白了

网友K:
加一个#应该表示十进制数,#0030应该表示十进制数30

MOV 是传送一个16进制数,

不知道16进制数应该如何表示,如果都加一个#,如何区别呢?

网友L:
你只要输入一下1A就会知道差别。

网友M(2007-06-02):
&30,是十进制,#30是十六进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