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求助:关于三凌传送指令的某些问题!

楼主(2006-10-13):
我不明白三凌传送指令的某些例子所要表达的意思!请各路高手帮我分析一下::下面是一个彩灯交替点亮的控制指令::

LD X0 我不明白其中传送指令 MOV K85 K2Y000

ANI T1 MOV K170 K2Y000

OUT T0 K20 为什么要这样表达,其中K85,K170, K2表示什么意思???还有些K1Y000,

LD T0 K3Y000又是表示什么意思????

OUT T1 K20 请各路高手给我这个新手解释一下.谢谢!!!

LDI T0

AND X0

MOV(P) K85 K2Y000

LD T0

AND X0

MOV(P) K170 K2Y000

END

网友A:
劝你看看三菱PLC的编程手册,上面都有。

位元件通过组合也可以处理数值,这种情况下,是以位数Kn和起始的软元件号组合来表示的。

采用4位为单位,K1-K4为16位数据,K1-K8为32位数据。

K1Y0就是Y0-Y3,K2Y0就是Y0-Y7。

K85转换成2进制就是01010101,传送给K2Y0,

Y7-Y0依次就是01010101。

不明白QQ:34719979再联系,晚上我一般都在。

网友B:
楼上说得对,别人都是看三菱PLC的编程手册,来学习PLC,所以三菱PLC的编程手册才是最好的老师

网友C:
我明白了谢谢你啦!!!!

网友D:
嗯 很好,有问题就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