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指令集——置位、复位指令

楼主(2006-10-14):
名称

梯形图

说明 操作数
置位指令

指令执行,将1状态写入从bit地址开始的n个位中。一次可以置位1~255个位。
bit操作数为I、Q时,代表输入/输出映像存储器I/O位。

Bit(位):
I、Q、M、V、 SM、T、C、S、L
n(字节或常数):
IB、QB、MB、VB、SMB、LB、AC、常数
(设置范围:1~255)

复位指令

指令执行,将0状态写入从bit地址开始的n个位中。一次可以复位1~255个位。
bit操作数为I、Q时,代表输入/输出映像存储器I/O位。

立即置位指令

指令执行,将1状态写入从bit地址开始的n个输出映像存储器位中,并不受扫描周期时段的限制,直接将对应的PLC输出点刷新,输出点闭合。
一次可以立即置位1~128个位

Bit(位):
Q
n(字节或常数):
IB、QB、MB、VB、SMB、LB、AC、常数
(设置范围:1~128)

立即复位指令

指令执行,将0状态写入从bit地址开始的n个输出映像存储器位中,并不受扫描周期时段的限制,直接将对应的PLC输出点刷新,输出点断开。
一次可以立即复位1~128个位

置位、复位指令和输出指令的区别

[upload=jpg]UploadFile/2006-10/200610148472086665.jpg[/upload]

网友A:
好的跟了

网友B:
可以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10-16 15:07:00编辑过]

网友C:
扑通扑通 无知者无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