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PLC中实现单按钮控制启动/停止的方法

楼主(2006-10-14):
[Money=150]

摘 要:本文介绍在PLC中实现单按钮控制启动/停止的几种方法,程序已在F1系列PLC上运行通过。这有助于减少所需要的PLC输入点数,有实用价值。

关键词:PLC;单按钮控制启动/停止实现方法

由于PLC具有可靠性很高、编程简单、使用和维护方便等一系列优点,所以应用越来越广泛。在设计采用PLC控制方案时,应考虑如何减少所需PLC的输入点数问题,为了减少(简化)所需PLC的输入点数,区别不同情况,其实现方法有多种,其中一种实现方法就是采用单按钮控制启动/停止。这种方法和彩色电视机的开关大都采用单个按钮控制电视机的开机和关机的情形一样,但它是由机械结构来实现,而在PLC中通过程序使一个普通的按钮具有启动/停止的控制功能,这样不仅能节约所需PLC的输入点数一个,而且控制方便。以下介绍几种实现方法。

一、采用PLS指令实现的方法

1、方法之一

[upload=gif]UploadFile/2006-10/200610148533639850.gif[/upload]

图1 采用PLS指令实现方法之一

PLC输入/输出接线示意图如图1a所示,梯形图如图1b所示,输入/输出时序关系波形图如图1c所示,指令程序如图1d所示。工作过程如下:

当第一次按下按钮SB,输入继电器X400常开接点短时闭合,在微分脉冲指令PLS的作用下,使辅助继电器M100接通一个扫描周期,其一对常开接点接通输出继电器Y430的线圈回路,且Y430一对常开接点闭合使Y430自锁(保持),Y430输出驱动外部负载的控制信号,启动外部负载开始工作运行。同时Y430另一对常开接点闭合,为M101接通作准备。当第2次按下按钮SB时,在PLS指令作用下,M100一对常开接点接通M101的线圈回路, M101的PLC的输入点。

2、方法之二

输入/输出接线示意图如图1a所示,梯形图如图2所示,输入(X400)和输出(Y430)时序关系波形图如图1c所示。其工作过程读者可依照方法之一自行分析。

[upload=gif]UploadFile/2006-10/200610148533632393.gif[/upload]

图2 采用PLS指令实现方法之二的梯形图

二、采用PLS和S/R指令实现方法

1、方法之一

输入/输出接线示意图如图1a所示,梯形图如图3所示,输入/输出时序波形图如图1c所示。其工作过程分析如下:

第1 次按下按钮SB,X400短时接通,在微分脉冲指令PLS作用下,M100接通一个扫描周期,常开接点闭合,使置位指令S起作用,从而使M206置位(闭合)且保持,M206的一对常开接点接通Y430线圈回路,Y430输出驱动控制信号,启动外部负载工作运行;同时M206另一对常开接点闭合,为 M101接通作准备。当第2次按下SB时,X400短时接通,PLS使M100接通一个扫描周期,M101被接通,使复位指令R起作用,从而使M206复位(断开)且保持,Y430线圈回路断开进而使外部负载停止工作运行。之后依次按下SB的工作情形与上述的相同。

[upload=gif]UploadFile/2006-10/200610148533612569.gif[/upload]

图3 采用PLS和S/R指令实现方法之一的梯形图

2、方法之二

输入/输出接线示意图如图1a所示,梯形图如图4所示,输入/输出时序波形图如图1c所示。其工作过程读者仿照方法之一可自行分析。须特别指出S/R指令具有保持记忆功能;R指令拥有优先执行权;S/R指令须配对使用,其使用器件及编号应相同。

[upload=gif]UploadFile/2006-10/200610148533648138.gif[/upload]

图4 采用PLS和S/R指令实现方法之二的梯形图

三、采用计数器实现的方法

输入/输出接线示意图如图1a所示,梯形图如图5所示,输入/输出时序波形图如图1c所示。

[upload=gif]UploadFile/2006-10/200610148533620215.gif[/upload]

图5 采用计数器实现的梯形图

其工作过程为:当第一次按下SB时,X400短时接通,M101产生微分脉冲(宽度为一个扫描周期),M101的常开接点动作,Y430线圈接通并自锁,使外部负载启动工作。与此同时M101的另一对常开接点动作,计数器C461计数1次。第2次按SB时,M101又产生一个脉冲,C461又计数1次,累计已计数2次,C461的常闭接点断开Y430的输出,外部负载停止工作(运行)。与此同时C461的一对常开接点闭合,使C461复位(恢复设定值),为下一次重新计数作准备。以后的工作情形重复上述过程。

四、采用移位寄存器实现的方法

其输入/输出接线示意图如图1a所示,梯形图如图6所示,输入/输出时序波形图如图1c所示。

[upload=gif]UploadFile/2006-10/20061014856466829.gif[/upload]

图6 采用移位寄存器实现的梯形图

其工作过程为:第1次按下按钮SB时,X400两对常开接点短时闭合,向移位寄存器OUT端输入信号,M100为“1”态,SFT端也得到移位输入信号,移位1次,M100的“1”移到M101,M101为“1”态,其常开接点接通Y430,启动外部负载工作。第2次按下SB时,X400又短时接通,因此此前M101的常闭接点已断开,封锁了信号向移位寄存器OUT端输入,但SFT端仍获得移位输入信号,于是M101中的“1”移至M102,M101变为 “0”态,其常开接点断开了Y430的输出,外部负载停止工作。以后不断重复上述工作过程,达到单按钮控制启动/停止的目的。

五、采用MC/MCR指令实现的方法

其输入/输出接线示意图如图1a所示,梯形图如图7所示,输入/输出时序波形图如图1c所示。

[upload=gif]UploadFile/2006-10/20061014856459371.gif[/upload]

图7 采用MC/MCR指令实现的梯形图

工作过程如下:

启动:按下SB,X400短时闭合M103接通,M100接通且自锁,Y430接通且自保,启动外部负载工作运行。Y430常闭接点断开而另一对常开接点闭合,为下次按下SB实现停止目的作准备。

停止:第2次按下SB时M103又被接通,这时M100线圈回路不通,而M101被接通,其常闭接点切断Y430线圈通路,外部负载被停止工作运行。MC为主控指令,MCR为主控返回指令。

以上几种实现单按钮控制启动/停止的方法,供使用者选用参考。

[/Money]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10-14 8:58:14编辑过]

网友:
oh my god!

如何才能挣金币呀?

网友:
终于看到了,让我大开眼界!

网友:
论坛内容不错,制度恶心!

网友:
刚刚进来 好多东西都没能到

网友:
工作过程如下:

启动:按下SB,X400短时闭合M103接通,M100接通且自锁,Y430接通且自保,启动外部负载工作运行。Y430常闭接点断开而另一对常开接点闭合,为下次按下SB实现停止目的作准备。

停止:第2次按下SB时M103又被接通,这时M100线圈回路不通,而M101被接通,其常闭接点切断Y430线圈通路,外部负载被停止工作运行。MC为主控指令,MCR为主控返回指令。

网友(2006-11-13):
???

好办法,我正想找呢,谢谢。

网友:
用一个上微分和交替ON/OFF就可以实现

网友:
有个问题看不懂,请教斑竹:在图3中,当下一个上升沿来临时,M100接通,致使M101接通,从而使得M206复位,但是当M100接通时,M206置位那条线路也时接通的,这不矛盾吗?

小弟困惑,请斑竹大人解答。

网友:
斑竹大人,小弟还有一个问题:在图2中,第一次按下开关,线圈M100接通,从而输出线圈Y430接通。但是,M100的常开触点接通的同时,它的常闭触点有没有动作呢?是不是断开的呢?如果是同时断开的话,线圈Y430还怎么自保持? 小弟想问的就是:在一般的情况下,当有外界因素使触点动作时,它的常开触点闭合的同时是不是就意味着常闭触点的断开呢?

网友:
怎么没人给回答啊? 各位大人?

网友:
好啊,绝对支持

顶一下

网友:
学到一点东西。谢

网友:
10楼11楼

指令是有先后顺序的,全部指令完成后,寄存器状态是由最后指令决定的。输出结果也是由最后指令决定。

中间状态变换不会影响输出状态。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11-27 15:09:04编辑过]

网友:
好!非常收益,谢谢!!

网友:
知识就是力量!顶一个先!

网友(2007-01-09):
啊,好难哦

网友:
高手不小啊,学到东西了

网友:
这个有点问题吧,就如工控小兵说的.道

网友:
刚才有说错,是如HARENE说的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