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有经验者PLC问题!

楼主(2006-10-14):
我是个初学者,我看到编程手册有很多指令,我想问一下有经验的大哥们, 我是不是要全部指令都学了,还是选择性地去学某些常用的指令,是不是所有指令都比较常用呢????

网友A:
当然是选择性地去学某些常用的指令。不同的控制系统及不同的控制思路会用到不同的指令。我认为最好能知道PLC的指令能实现什么功能,什么情况下用,到用的时候再去看看具体怎么用就可以。

如果能全部掌握当然是最好得了。

随着编程的项目增加,联系的机会多了,掌握的指令自然也就多了。

关键还是要有实际项目可以锻炼才行。要不然很难体会指令怎么用,以及用什么指令合适等问题。

网友B:
没有必要一下子把全部的指令都学会,工作当中,现用现查,关键是你有指令手册,这是经验.我三菱用,刚开始也认为指令非常重要,就拿个本本把指令都记下来,并搞得很熟,可是没有多久就忘了,到头来还是翻手册,后来用欧姆龙的plc,听过没用过,干脆一边翻手册一边编程,感觉和三菱没有区别

网友C:
你们说得没错,要用再学吧,现在不必要刻意去把每个指令都学了,学基础的!!!!!

网友D:
各位大侠/谁有三菱FX的简单的程序我想借鉴一下///我的邮箱是DALIANYUQINGCHU·163。COM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