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PLC如何和旋转编码器连接,程序如何?

楼主(2006-10-14):
各位大虾:我想请教编码器和PLC是如何想连的。PLC读取编码器的程序有时如何?

请举个例子。向各位

网友A:
将编码器的信号输出线与PLC的高速计数输入点相连.读数要靠PLC的程序,不知道你使用的是哪家的?一般的都有一个特殊的寄存器,用它来定义计数读数的方式.具体的还要参照手册来写.

网友B:
楼上说的是,PLC要用高速计数器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10-16 17:53:26编辑过]

网友C:
[Money=200]

PLC与旋转编码器的连接

http://www.plcjs.com/html/plc/plc_jq/2006-10/17/06101723213680088.htm

PLC要用高速计数器

[/Money]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10-18 21:41:15编辑过]

网友D:
三菱的要用什么指令?

网友E(2008-06-11):
我也见过用三菱的PLC和欧姆龙的一个旋转编码器相连,程序应该比较复杂哦

网友F:
看编码器的说明书就知道了。上面写得很详细。很简单的程序。三菱的PLC有指令直接将编码器输出的格雷码转换成二进制。
有的编码器需要编码器处理模块,编码器处理模块装在PLC的插槽中作为特殊模块来使用,通过读写缓冲存储器中的数值可以得到编码器的当前值。程序在编码器的说明书都有写。一看就知道。

网友G:
得用高速计数模块,1746-HCSE

网友H:
1.增量型编码器一个

2.三菱PLC一台(如FX1S)

3.给编码器供24VDC的电压

4.把PLC输入端的COM接0V

5.把编码器的A相输出接到PLC的X0

6.给PLC编程:LD M8000

DCNT C235 K2000000000

LD X2

OR C235

RST C235

END

7.下载程序去试一下就知道了

8.再不清楚的话,看看编程手册

网友I(2008-09-16):
谢谢.能说的明白一点吗 我也是刚接触旋转编码器

网友J:
主要看说明书的高速计数器部分

网友K(2009-01-13):
能够编程高速计数器和模拟量的人,PLC已经达到中级水平了.这也正是要学好PLC必须掌握的东西.

网友L(2009-03-27):
说的好,学习了.

网友B(2009-05-24):
以下是引用fjqz01在2008-7-3 0:51:00的发言:

1.增量型编码器一个

2.三菱PLC一台(如FX1S)

3.给编码器供24VDC的电压

4.把PLC输入端的COM接0V

5.把编码器的A相输出接到PLC的X0

6.给PLC编程:LD M8000

DCNT C235 K2000000000

LD X2

OR C235

RST C235

END

7.下载程序去试一下就知道了

8.再不清楚的话,看看编程手册

还有

B相输出接到PLC的X1

Z相输出接到PLC的X2

基本就是这个思路了

这里有篇文章“三菱FX系列PLC计数器(C) 内部计数器 高速计数器”楼主看看!

[upload=rar,三菱fx系列plc计数器(c) 内部计数器 高速计数器.part1.rar]viewFile.asp?ID=4949[/upload]
[upload=rar,三菱fx系列plc计数器(c) 内部计数器 高速计数器.part2.rar]viewFile.asp?ID=4950[/upload]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9-5-24 22:33:48编辑过]

网友B:
光电编码器,是一种通过光电转换将输出轴上的机械几何位移量转换成脉冲或数字量的传感器。这是目前应用最多的传感器,光电编码器是由光栅盘和光电检测装置组成。光栅盘是在一定直径的圆板上等分地开通若干个长方形孔。由于光电码盘与电动机同轴,电动机旋转时,光栅盘与电动机同速旋转,经发光二极管等电子元件组成的检测装置检测输出若干脉冲信号,通过计算每秒光电编码器输出脉冲的个数就能反映当前电动机的转速。

旋转编码器是一种光电式旋转测量装置,它将被测的角位移直接转换成数字信号(高速脉冲信号)。因些可将旋转编码器的输出脉冲信号直接输入给PLC,利用PLC的高速计数器对其脉冲信号进行计数,以获得测量结果。不同型号的旋转编码器,其输出脉冲的相数也不同,有的旋转编码器输出A、B、Z三相脉冲,有的只有A、B相两相,最简单的只有A相。

输出两相脉冲的旋转编码器与FX系列PLC的连接,编码器有4条引线,其中2条是脉冲输出线,1条是COM端线,1条是电源线。编码器的电源可以是外接电源,也可直接使用PLC的DC24V电源。电源“-”端要与编码器的COM端连接,“+ ”与编码器的电源端连接。编码器的COM端与PLC输入COM端连接,A、B两相脉冲输出线直接与PLC的输入端连接,连接时要注意PLC输入的响应时间。有的旋转编码器还有一条屏蔽线,使用时要将屏蔽线接地。

编码器如果是并行输出的,可以直接连接PLC或上位机的输入输出接点I/O,其信号数学格式应该是格雷码。编码器有多少位就要占用PLC的多少位接点,如果是24伏推挽式输出,高电平有效为1,低电平为0;如果是集电极开路NPN输出,则连接的接点也必须是NPN型的,其高电平有效,低电平为1。能否将集电极开路NPN输出的接到正逻辑的PLC的IO上呢?这个问题留给大家来思考。

另外编码器选型需要特别注意:

1:机械安装尺寸,包括定位止口,轴径,安装孔位;电缆出线方式;安装空间体积;工作环境防护等级是否满足 要求。

2:分辨率,即编码器工作时每圈输出的脉冲数,是否满足设计使用精度要求。编码器的输出频率不要超过PLC的允许范围。

3:电气接口,编码器输出方式常见有推拉输出(F型HTL格式),电压输出(E),集电极开路(C,常见C为NPN型管输出,C2为PNP型管输出),长线驱动器输出。其输出方式应和PLC接口电路相匹配。

4:有些编码器,例如光栅尺,是DC5V,这种要特别注意,波形容易失真,要加整形电路,否则会影响计数的准确性

5:有些编码器本身是带四倍频的,这种精度很高了,当然价格高很多了!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9-5-24 22:52:41编辑过]

网友M(2009-08-09):
我也正需要呢 下载 下来看看

网友N:
西门子plc和绝对值编码器配对使用的时候可以使用338模块 ,很简单,照着编码器说明书和338模块说明把线接起来,程序参照338使用手册

网友O(2010-07-25):
感谢 LVEPLC !!!非常感谢你~

网友P(2011-02-10):
首先plc必须有高速计数功能,有指定高速计数输入接点,将编码器信号输出线连结指定接线端子,程序中设置高速计数器读取脉冲信号并计数,**输出功能用比较,中断指令即可

网友(2011-07-23):
感谢 LVEPLC和ljinkai ,非常感谢你们!新手学习中

网友Q(2013-06-03):
       正要学习, 感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