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熟悉也基本指令,如何去编程?

楼主(2006-10-14):
我是一个PLC的初学者。这些天常来论坛吸取前辈们的经验之谈。。
按照建意,常用的基本指令我比较熟悉了。然而对实际的应用程序还是觉得
没法下手。不知道从那里开始,那里结束。
敬请各位大哥指教:怎么去编写程序?
还有能否提供一些实际程序来做参考。最好有注解的。

网友:
PLC是与实际联系非常紧的技术,脱离了实际,没法学,实在不行,楼上的下个模拟软件,凑合一下。

楼主:
楼上的说的对,我这里有模似软件。

能否给一些程序做参考?

网友(2006-11-18):
以下是引用hairong在2006-10-16 15:35:00的发言:

楼上的说的对,我这里有模似软件。

能否给一些程序做参考?

老兄能给俺发过来吗skyhch@126.com先谢了!

网友:
V4.0 STEP 7 MicroWIN SP3

是不是模拟软件,如果是,我怎么不能编译?

网友:
S7-200的有什么好的模拟软件啊

网友:
模似软件???

网友:
PLC是与实际联系非常紧的技术

网友:
有三菱的模拟软件吗

网友(2006-12-28):
有没有三菱fx2n的模拟软件,有的话能发到邮箱好吗,急需。

网友:
是这样的,找个模拟软件先用起来

网友(2008-03-10):
好帖
很好帖
确实好帖
少见的好帖
真 tmd 好帖
难得一见的好帖
千年等一回的好帖
好得不能再好的好帖
惊天地且泣鬼神的好帖
让人阅毕击掌三叹的好帖
让人佩服得五体投地的好帖

网友(2008-04-10):
我也是一名初学者,发现了一个学习的好方法,这些天一直在钻研三菱PLC的编程方法:找一个很简单的程序,如单键启停程序,然后抱着一本应用指令编程手册,寻找实现该程序的各种方法,目前我自己编写能实现这种程序的方法有二十多种了,熬了几个通宵,你会发现每编好一种方法,(都通过了仿真软件测试,用PLC太麻烦,需要连线和接电源,其实都是一样的)你会很兴奋,也能学到很多东西,因为在编写的过程中,你会不知不觉的把指令一遍又一遍的输入,然后不知不觉的就熟悉了它,等这二十几种方法(实在找不到指令编写了)都编好后,我发现整本编程手册我都翻了一遍,对一些常用基本指令和应用指令的应用已经很熟悉了,然后我准备再找一个相对复杂一点程序再这样编下去,我相信,等我向这样学习几个程序后,我就会熟悉PLC了,这种边理论边实践的方法很管用,你可以试一试。祝你早日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