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请教:关于三凌步进梯形图的问题!

楼主(2006-10-15):
我是个初学者,简单的编程我都会啦,但是那个步进梯形图是怎么一回事我就搞不明白啦,步进梯形图和普通的梯形图的编法有什么不同???步进梯形图到最后是不是还是要变回普通的梯形图?我怎么觉得步进梯形图没什么用呢??有哪位高手能帮我这个忙啊??谢谢!!!

网友A:
步进梯形图??????????

我到知道有个步进指令

网友B:
我懂,但不是一两句就能说清楚的。步进梯形图只不过是编程思路不同而已。

如果用惯了还是很好用的,我现在大部分都用。程序越复杂越能体现步进梯形图的优势。

网友C:
是 一個好的思路吧,一 些單步的程序用步 進好編程

网友D:
我赞同上面的话

网友E:
特别是对一些循环控制的程序,相当好用

网友F:
越复杂的程序越好用步进,以后也特别方便修改程序!

网友G(2006-12-05):
步进是用在步进控制的,如相同控制系统,用普通方法编程,就会显得麻烦,绕圈子!!!可自己找些例子实验下.

网友H:
顺序程序或者按一定规律循环运行的系统用步进比较方便,其实步进也就是SET以后到了下一步不用再去RST了,喜欢用SET,RST的完全可以自己写步进,用M不用S,我单位就有人那么写,而且没有注释,接他的项目,看的我头大

网友I:
不是一定要用步进。只是有一些程序用步进指令比较方便,

网友J(2007-01-07):
步进控制对一些循环控制的程序方便的很。编时把循环动作分成段,也就是一段一段的走。

网友K(2007-02-06):
丰田汽车生产线的程序全是用步进做的,肯定很有用.

网友J:
特别是对一些循环控制的程序,相当好用。各步段自成一体,明明白白。

网友L:
用步进在复杂的程序中,会比较简单.

网友M(2007-03-14):
如果你公司规模较大,项目之间需要配合一起完成,用步进的思路来做肯定比较合理。

如果是你自己一个人做一套系统,而且公司内有竞争,借用下步进思路即可,真的全套用步进做,别人很轻松就能接手你的项目,也就是说老板很轻松就能炒掉你。

网友N(2007-07-14):
深有同感   比较复杂

入门比较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