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原创]欧姆龙高手请指教

楼主(2006-10-15):
高手,请问模拟开关怎么编程?

网友(2007-02-21):
你说的是什么型号的PLC?

网友:
是不是PLC上面的模拟量调节开关?

网友:
太宠统了.什么模拟开关怎么编程?

网友:
给搞晕了吧,说得太模糊了,哈,

网友:
请楼主说明一下好吗

网友(2007-04-26):
楼主要的不会是这个吧?

x1 x2
|--||---|/|-----(y1)
| |
| y1 |
|--||-

网友:
说得太模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