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老是和s7-300连接不上

楼主(2006-10-16):
用step7和s7-300连接,当上传plc中数据或其它资料时老是显示“station not online”.

我检查了线的连接,都是好的,不过数据卡那个串口指示灯不亮!

麻烦哪位大哥赐教啊!

网友A:
你可以咨询一下批发商啊

网友B:
那是串口或电缆的问题,不管有没有PLC,灯是应该亮的。

网友C:
对哪是个电源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