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和step7的授权问题

楼主(2006-10-16):
现在装wincc和step7时,授权盘是软盘,可能时间长了,坏了,不能授权。不知道怎么解决啊?

我在武汉,不知道武汉西门子武汉客服热线是多少啊?

网友A(2007-03-24):
初学者请各位多指教

初学者请各位多指教

网友B:
问武汉可能都不能解决问题,你还是直接问北京吧!

网友C:
我也碰见过同样的问题,不知道如何解决

网友D:
也想打听下

网友E(2007-05-26):
找供应商

网友F:
一定要做好备份啊

网友G(2007-08-22):
正版的西门子软件只能在一台电脑上授权的吧

网友H:
正版的西门子软件只能在一台电脑上授权.重装系统时,一定要将授权导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