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教一个指令!!!

楼主(2006-10-16):
我在看电梯梯形图时看到"SEGD"这个指令,我想问一下这个是什么指令?怎么我在三凌编程手册上找不到呢?是不是不是三凌的指令?谢谢!

网友A:
七段译码指令SEGD(FNC73)

带锁存的七段显示指令SEGL(FNC74)

网友A:
三菱PLC-FX系列常用编程指令

一 程序流程—功能00~09

00 CJ 条件转移

01 CALL 调用子程序

02 SRET 从子程序返回

03 IRET 中断返回

04 EI 开中断

05 DI 关中断

06 FEND 主程序结束

07 WDT 监视定时器

08 FOR 循环开始

09 NEXT 循环结束

二 传送和比较指令—功能10~19

10 CMP 比较

11 ZCP 区间比较

12 MOV 传送

13 SMOV 移位传送

14 CML 求补运算

15 BMOV 数据块传送

16 FMOV 多点传送

17 XCH 数据交换

18 BCD 求BCD码

19 BIN 求二进制码

三 算术和逻辑运算指令—功能20~29

20 ADD 加法

21 SUB 减法

22 MUL 乘法

23 DIV 除法

24 INC 加一

25 DEC 减一

26 WAND 字与

27 WOR 字或

28 WXOR 字异或

29 NEG 求补

四 循环与移位—功能30~39

30 ROR 循环右移

31 ROL 循环左移

32 RCR 带进位循环右移

33 RCL 带进位循环左移

34 SFTR 位右移

35 SFTL 位左移

36 WSFR 字右移

37 WSFL 字左移

38 SFWR FIFO写

39 SFRD FIFO读

五 数据处理—功能40~49

40 ZRST 区间复位

41 DECO 解码

42 ENCO 编码

43 SUM ON位总数

44 BON 检查位状态

45 MEAN 求平均值

46 ANS 标志置位

47 ANR 标志复位

48 SQR 平方根

49 FLT 整数转换成浮点数

六 高速处理—功能50~59

50 REF 刷新

51 REFF 刷新与滤波处理

52 MTR 矩阵输入

53 HSCS 高速记数器置位

54 HSCR 高速记数器复位

55 HSZ 高速记数器区间比较

速度检测

56 SPD 脉冲输出Speed detect

57 PLSY 脉宽调制 Pulse Y

58 PWM 脉冲调制Pulse width

modulation

59 PLSR 带加减速脉冲输出

七 方便指令—功能60~69

60 IST 状态初始化

61 SER 寻找

62 ABSD 绝对值凸轮顺控

63 INCD 增量凸轮顺控

64 TTMR 示教定时器

65 STMR 专用定时器—可定义

66 ALT 交替输出

67 RAMP 斜坡输出

68 ROTC 旋转台控制

69 SORT 排序

八 外部I/O设备—功能70~79

70 TKY 十键输入

71 HKY 十六键输入

72 DSW 拨码开关输入

73 SEGD 七段码译码

74 SEGL 带锁存的七段码显示

75 ARWS 方向开关

76 ASC ASCII变换

77 PR 打印

78 FROM 读特殊功能模块

79 TO 写特殊功能模块

九 外围设备SER—功能80~89

80 RS RS通讯

81 PRUN 8进制位传送

82 ASCI 十六进制至ASCII转换

83 HEX ASCII至十六进制转换

84 CCD 校验码

85 VRRD 电位器读入

86 VRSC 电位器刻度

88 PID PID控制

十 F2外部模块—功能90~99

90 MNET F-16N, Mini网

91 ANRD F2-6A, 模拟量输入

92 ANWR F2-6A, 模拟量输出

93 RMST F2-32RM, 启动RM

94 RMWR F2-32RM, 写RM

95 RMRD F2-32RM, 读RM

96 RMMN F2-32RM, 监控RM

97 BLK F2-30GM, 指定块

98 MCDE F2-30GM, 机器码

十一 浮点数—功能110~132

110 ECMP 浮点数比较

111 EZCP 浮点数区间比较

118 EBCD 浮点数2进制->10进制

119 EBIN 浮点数10进制->1进制

120 EADD 浮点数加法

121 ESUB 浮点数减法

122 EMUL 浮点数乘法

123 EDIV 浮点数除法

127 ESOR 浮点数开方

129 INT 浮点数->整数

130 SIN 浮点数SIN运算

131 COS 浮点数COS运算

132 TAN 浮点数TAN运算

147 SWAP 上下字节交换

十二 定位—功能155~159

155 ABS

156 ZRN

157 PLSY

158 DRVI

159 DRVA

十三 时钟运算—功能160~169

160 TCMP

161 TZCP

162 TADD

163 TSUB

166 TRD

167 TWR

169 HOUR

十四 外围设备—功能170~177

170 GRY

171 GBIN

176 RD3A

177 WR3A

十五 接点比较—功能224~246

224 LD= (S1)=(S2)

225 LD> (S1)>(S2)

226 LD< (S1)<(S2)

228 LD<> (S1)<>(S2)

网友B:
谢了,我在应用指令一览表上找不到,原来在那里啊,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