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助:一个功能的实现!

楼主(2006-10-18):
请教高手一个问题:怎样才能实现下面的要求??(三凌)

当(T0 K100)计时到了(K50)时被停下,当按开始时T0又能继续从(K50)开始计时!就是T0断开时不被清空,而且接通时还能继续断开前的数值来计时!

网友:
三菱没有这样的专用的计时器吗?我记得西门子有,还做过类似的.我有一个想法不知道行不,是这样的,将计时器的时间值用寄存器来的形式出现,当计时器被中断的一刻先将剩余值存到寄存器中,计时器被清零.而后当又有开始指令时就能在接着计剩余的时了.

楼主:
对啊,三凌也有这样专用的计时器啊,我忘了,哈,我一开始都用你说的方法,不过不怎么行得通,还是要谢你提醒了我啊,!!!

网友:
三菱是有有这样的专用的计时器的。FX1N系列T246-T249为4点1ms累计电容保持,T250-T255为6点100ms累计电容保持。FX2N系列也差不多,详情请查看相关手册

网友(2008-03-15):
一般的PLC多有这工能

网友:
这是PLC的基本功能,多瞧瞧手册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