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一個基本控制的設計

楼主(2006-10-19):
開始時汽缸1得電,到末位后2得電,然后回頭2失電,接著1也失電到達始位后2又開始得電,這時1還保持失電狀態,

像這樣一個1在開始得電 以后,在失電狀態和得電狀態2都要得電運行的系統的PLC設計。

請各高手幫忙

网友A:
再表达清楚一点吧!!

网友B:
首先,确定输入输出信号有哪些?检测信号有哪些.你上面说的汽缸1先动,什么使汽缸1动是按扭还是其他别的?汽缸2失电的条件是什么,时间控制还是有检测开关?其二就是我上面说的得电失电的条件.及动作的先后顺序.这些都清楚了,设计也就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