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菜鸟提问

楼主(2006-10-19):
启动、保持、停止电路
x1 x2
|--||---|/|-----(y1)
| |
| y1 |
|--||-

第一次扫描接通x1,y1通,y1闭合,第二次扫描x1未接通,y1应断开。不理解请指教

网友A:
我也没看懂,是不是还有别的条件呀?

网友B:
因为当X1第一次接通后Y1已经自锁了,就是说接通情况:X1---X2---Y1 当你松开X1那时接通情况就是 Y1--X2--Y1,这个时候X1已经对Y1没影响啦,在没按下X2之前Y1总是接通的.

如我表达不清请原谅!!!

网友C:
PLC本身的CPU处理能力非常快,X1,X2,Y1都有自己的缓存区,缓存区在一个扫描中它是不会变化的

第一次扫描时,X1闭,Y1自锁,

第二次扫描时实际的X1,X2,Y1与他们的缓存区比较如果不相同就改变,相同就不变,在上面的例子中由于Y1产生了自锁,缓存区中Y1永远是1,X2是破坏自锁的条件,而X2在两次扫描中都是常闭,所以这种自锁存在,所以两次扫描Y1永远是1,

实际编程时可以不考虑扫描时间,除非用到高频脉冲!

网友D:
谢谢loveplc ,可是第二次扫描第一行时实际的X1,X2,Y1与他们的缓存区比较不相同而改变,y1自锁破坏,扫描第二行y1应为0,本人愚钝看来要从最基础的计算机原理的存储学起

网友E:
这个计算机的存储有什么关系啊,跟你的逻辑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