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请教:有关三菱PLC对于循环的控制

楼主(2006-10-19):
现在A,B,C,D,E 5个相同的设备,其运行过程如下:
在系统启动前,先由人机界面指定起始位和休息位,比如以B为起始位,D位休息位,在系统启动后,进行如下循环控制

B-C-E-A-B-C-E-A-B-C-E-A………
同理当指定D为起始位,不指定休息位时,系统启动后,进行如下循环
D-E-A-B-C-D-E-A-B-C-D-E-……

请高人指点,给出思路,谢谢

网友A:
1.用SFC功能做,
2.可以用状态控制,利用辅助寄存器来组成位数据组来实现,
3.可以采取子程序的形式,不同的循环程序编写一个响应的子程序可以实现.当然真正写程序还要看具体工艺
4.循环移位指令:当启动位和休息位设定好的同时将K4369(0001000100010001)送到K4MO,同时启动一个1秒的振荡电路,用振荡电路的输出控制移位进行(要是不带进位的循环移位指令),然后将K1M0的结果实时的输出给你要循环的四个输出就行了。

反正方法应该很多,自己慢慢练习,学习

网友B(2006-12-05):
同意上观点,可用步进分支或并行分支!

网友C:
分支写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