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求助]三菱全系列的SFC图怎么编写?

楼主(2006-10-22):
三菱全系列的SFC图怎么编写?

是不是只有通过梯形图去转换?

网友A:
据我所知FX系列只能去转.其它的可以.

网友B:
用GX7就能输入SFC图啊

网友C:
???Fxgpwin???

[upload=jpg]UploadFile/2006-11/2006111417134733669.jpg[/upload]

网友D(2006-12-19):
跪求,请问哪位大侠有GX DEVELOPER 8操作手册SFC篇,能发给我吗?

我的伊妹儿是:lumx0326@163.com。

网友E:
作完后能否成为梯形图。

我是莱鸟。

网友F:
我也想知道这东西怎么用。

网友G:
轻轻的问一下:SFC干嘛用的?

网友E:
我也想知道这东西怎么用,试了几次摸不着头脑。

网友H(2007-08-29):
??:(sxlycl)???????????,?????...

是啊知道纸上是怎样的一种程序可就是不知道怎样写入到电脑上

网友I(2008-03-24):
大想特想知道

网友I:
初始块S0怎样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