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5与笔记本通讯问题

楼主(2006-10-23):
我的编程器PG750坏了想用笔记本代替,请教各位大侠编程电缆是什么型号,用什么软件,这些在哪里能买到.

先谢过各位了!

网友A:
西门子PLC编程电缆(S5-TTY)

西门子PLC编程电缆(S5-TTY)

  对应西门子产品号:6ES5,734-1BD20,RS232到西门子S5系列,PLC编程口通讯接口电缆,3米。

  RS232/电流环接口,用于S5系列PLC编程软件和监控系统。

网友A:
USB-PPI USB接口的西门子PLC S7-200编程电缆,带指示灯,对应西门子产品:6ES7 901-3DB30-0XA0 ,通信距离达2公里,电缆长度为3米118元/PCS
USB-PPI+ 隔离型USB 接口的 S7-200PLC 编程电缆,带指示灯,对应西门子产品:6ES7 901-3DB30-0XA0,通信距离达2公里,电缆长度3米160元PCS
PC-PPI RS232 接口的西门子 S7-200PLC 编程电缆,RS232/PPI 接口,对应西门子产品号: 6ES7 901-3CB30-0XA0电缆长度为2米(2-50米可供选择)40元PCS
USB-MPI+ 隔离型USB接口的西门子 S7-300编程适配器,带通信指示灯,对应型号6ES7 972-0CB20-0XA0 通信距离可达1公里(187.5Kbps 时)长度5米480元/PCS
PC-MPI+ 对应西门子产品号:6ES7 972-0CA21-0XA0,西门子S7-300PLC编程通信适配器,光电隔离型,外观同西门子,含RS232电缆(5米)400元/PCS
PC-TTY 西门子S5系列PLC编程口(DB15)通讯接口电缆,对应西门子的型号:6ES5734-1BD20,电缆长度3米(3-20米可供选择)138元/PCS
6ES7901-1BF00-0XA0 PC/MPI模块用RS232电缆/TP27触摸屏下载电缆,5米,对应西门子产品号:6ES7901-1BF00-0XA0 20元/PCS
6ES7 901-0BF00-0AA0 S7-200/300PLC到西门子触摸屏连接电缆,5米,对应西门子产品号:6ES7 901-0BF00-0AA0 20元/PCS
6XV1 440-2KH32 西门子OP触摸屏编程电缆,3米,对应西门子产品号:6XV1 440-2KH32 30元/PCS
6ES7972-0BA41-0XA0 PROFIBUS 总线连接器 不带编程口 35度电缆引出线
6ES7972-0BB41-0XA0 PROFIBUS 总线连接器 带编程口 35度电缆引出线
6ES7972-0BA12-0XA0 PROFIBUS 总线连接器 不带编程口 垂直电缆引出线
6ES7972-0BB12-0XA0 PROFIBUS 总线连接器 带编程口 垂直电缆引出线
6XV1-830-0EH10 SIEMENS L2电缆 2芯屏蔽(总线电缆或PROFIBUS电缆)
6ES7 390-1AM00 40针前连接器 螺紧型,特有的定位槽可以防误插
6ES7392-1AJ00 20针前连接器 螺紧型,特有的定位槽可以防误插
6GK1561-1AA00 CP5611卡

网友B:
??????

请问电缆和软件你那里都有吗?怎么和你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