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 PLC与WINCC的MPI通讯

楼主(2006-10-23):
[Money=200]

WINCC与S7 PLC通过MPI协议通讯时,在PLC侧不须进行任何编程和组态;在WINCC上要对S7 CPU的站地址和槽号及网卡组态。

1、PC机上MPI网卡的安装和设置

首先,将MPI网卡CP5611插入PC机上并不固定好,然后,启动计算机,在PC机的控制面板中双击“Setting PG/PC interface”图表,弹出窗口中就会显示已安装的网卡,例如下图所示的是CP5611网卡安装后的界面:

2、在WINCC上添加SIAMTIC S7通讯协议

网卡安装正确后,打开WINCC,选择“Tag Management”击右键选择“Add New driver”,再弹出窗口中选择”SIAMTIC S7 protocol suite”连接驱动,将其添加到”Tag Management”向下,如下图:

S7协议组包括在不同网络上应用的S7协议,如MPI网,PROFIBUS网,以及工业以太网等,在这些网络上,应用层是S7协议,这里我们通过MPI网通讯。

3、在WINCC通讯连接参数设置

选择MPI通讯协议并按右键选择“System parameter”进入如下图系统参数设置界面:

4、在WINCC上建立通讯连接

选择MPI通讯驱动并按右键选择“New driver connection”建立一个连接,如果连接多个CPU,每连接一个CPU就需要建立一个连接,所能连接的CPU的数量与上位机所用网卡有关,例如 CP5611所能支持的最大连接数是8个,网卡的连接数可以在手册中查找。这里需要修改每个连接的属性,如选择CPU的站地址和槽号等,具体如下图:

连接S7-300 CPU时槽号都是2,连接S7-400 CPU时,槽号应参照STEP7硬件组态中的槽号,所有这些工作完成之后通讯就可直接以建立起来。

5、通讯诊断

如果此时通讯有问题,应检查网卡是否安装正确,通讯电缆和接头是否接触良好,组态参数是否正确等,如果使用CP5511,CP5611或CP5613通讯卡,诊断起来就比较简单,在PC机的控制面板PG/PC接口中,利用这些CP
自身的诊断功能读就能出MPI网络上所以站地址,具体可参见下图:

如果CP5611的站地址是0,CPU的MPI的站地址是4,其诊断结果是0,4站被读出来,这样就可以判断连接电缆和插头是否接触良好,若网卡及站地址都没有错误,则WINCC的组态参数肯定有问题,须对此做进一步检查。

如果用户通讯使用的是PC adapter而不是上面提到的专用通讯卡,则问题的诊断就比较麻烦。

[/Money]

网友:
我要多发贴子

网友:
200! 马上到

网友(2006-11-29):
还是穷人一个啊!

网友:
发个赚点积分

网友:
还是不够!

网友(2007-01-11):
怎么看不见?

网友:
200,马上到

网友(2007-03-16):
终于能看200斤的了,不容易

网友(2007-04-19):
我也要发贴啊

网友(2007-06-11):
看不懂啊.什么时候才能看懂这些

网友:
回帖是一种美德

网友(2009-07-28):
金币不够啊。看不到。回去多赚金币啦

网友(2009-10-21):
为什么我看不了呢

网友:
谢谢管理员老大发帖,

学习了

网友(2010-03-08):
介绍很详细,很实用的东西,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