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有证考的吗??

楼主(2006-10-23):
我想知道PLC有没有什么证书可以考的啊?

网友A:
没有看到过,好像西门子有认证

网友B:
我也想知道

网友C:
plc只是机电里面的一个专业,没有什么证

网友D:
PLC这个是没有专门的证件来衡量的!因为更新的速度仅此于电脑。当你取得某个证的时候,新的又出来了,隔个一两年的话,那你所取得的证已经是个废品,因为当时的PLC已经停产被淘汰啦。学无止境,真的有能力学会了某些PLC的使用,还在乎一个证来说明么?

网友E:
没证你技术再高,也没人知道啊?如有个此类的什么证,考个也不错哦!至少找工作方便啊!

网友F:
我也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G:
问问那些生产商吧

网友H(2007-01-13):
 我在淄博,这里有个培训学校里面有个PLC培训,说是能够考取个名为<全国可编程序控制器资格认证工程师>好像是这么个名, 具体我记不清了,请问各位大虾有这么个认证吗?是真的吗?国家承认这个学历吗?谢谢!!!

网友(2007-02-25):
请大侠们说一下

网友I:
呵呵,大家考证上瘾了吧

网友J:
好像没有这方面的专门证书

网友K:
全国自动化系统工程师资格认证 PLC好像没见过独立的证书

网友L:
有啊 在代里那考啊

网友M:
?????

我也想考个证

网友N:
  1. PLC有证书,在苏州工业区(培训,发{全国PLC程序设计师} 劳动部门技能鉴定

网友O(2007-04-21):
呵呵,我也很关注,顶楼主一下

网友P:
有认证,刚刚设立的

网友Q(2007-06-23):
没听说过PLC有证的,不过现在国家的职业目录里面有PLC编程师这个职业

网友R(2009-06-16):
我也想报一个PLC高级证! 不知道对我的以后有用吗?我现在真的很茫然啊,不知道该报不该报........

网友S(2009-09-06):
现在需要考证的 因为用人单位需要一些证件 你的能力如何评估呢?哎没法说。有证的没能力,没证的能力强。技术性的东西,不能靠证件说明的。这是用人单位的错误,更是技术人员的可悲。

网友T(2009-10-19):
S7-200CN解密教程

西门子S7-200CN解密软件使用说明

一:本套软件为拆机解密,经多年实践,已证实此套软件确实可行:可以破解迄今为止市面所售的所有西门子S7-200PLC(进口,国产CN型)的密码,型号包括(212、214、216、222、22CN、224、224CN、224XP、224XP CN、226、226CN、226XM)轻松破解3级和POU密码。是迄今为止最为先进且真正实用的解密方法,直接读取PLC的EEPROM芯片获取密码。(注:目前市面上没有纯软件可解西门子S7-200CN新版,必须通过拆机来解密,如果说卖家说有不需拆机能解密者,请你三思而后行).

我们提供此套软件包含下面内容:软件下载
1. CPU221.222.224.226CN bin文件
2. EEPROM芯片编程器
3. S7-200CN解密的客户程序(200多个例子)

4. S7-200CN解密软件(国产CN,新版CPU 02.01)
5. S7-200解密软件(老版本CPU型号)
8.
9.
10. EEPROM芯片中文编程器教程.rar
11. S7-200CN 4级改3级的解密教程.doc
14. 西门子S7-200CN解密软件使用说明.doc

二:初次解密时有条件的最好能够先找一台PLC机实验或我们提供的一个有程序的EEPROM芯片24C256读取数据,按照下面的流程操作一次。不可莽撞行事,以免有不可预料的麻烦。下面你需要自备工具2件,第一件就是电烙铁或风枪一个,第二件就是镊子一把。其他的由我们提供。

三:在拆机解密之前,请先用西门子4.0以上的编程软件“STEP 7-MicroWIN”读取一下PLC,第一确定PLC的加密等级,第二确定PLC的通讯波特率与PLC地址

四:先看此套软件解密包内的“24CXX的拆机芯片图”,这时你按照西门子的PLC的安装说明拆开上盖,拆下CPU板,找到24CXX芯片,用电烙铁或风枪拆下EEPROM芯片来。(注:CPU221CN,CPU222 CN EEPROM芯片是24C64,CPU224 CN,CPU224XP CN EEPROM芯片是24C256,CPU226 CN,CPU226XP CN EEPROM芯片是24C512,其他型号的PLC可以不用拆机解密,解密软件已免费下载,下载地址:

五:接下来下一步开始读EEPROM芯片,看下图,EEPROM芯片管脚的数字标记要插接到编程器上面的同数字标记,其实芯片并不能直接插到编程器上面使用,因为EEPROM芯片是贴片,芯片太小,所以附带了一个8脚的芯片转接座,EEPROM芯片直接放在芯片转接座就行了。通过通信电缆与电脑联接,如下图:

六:现在你可以打开软件包里的EEPROM芯片编程器文件夹中“setup.exe”安装一下程序,安装完成后就可以打开“中文EEPROM芯片中文编程器.exe”了,按照EEPROM芯片中文编程器.exe教程的操作步骤说明一步一步的操作!”。你要正确选择芯片的大小与型号,不然读出的文件是错误的,解密就会失败。具体大小要看芯片的标识,更不能点错写按钮读取数据完成后请点击保存为BIN文件,妥善保存,以防不测,你可以多次读器件,多保存几次BIN文件。

七:S7-200CN(新版PLC)解密分3级解密与4级解密:3级密码破解比较简单,芯片读取完数据后保存为BIN文件后,你就可以直接运行此套软件包里的“S7-200拆机解密软件”直接就可以显示密码了。

S7-200CN(新版PLC)4级解密是CN解密的关键技术,我们先看看西门子官方说法:

八:新版本的S7-200plc新增加了第4级保护,就是禁止读取和写入,无论你是否已知密码。都无法上传PLC中的程序。破解这种加密的PLC确实有一定的难度。我们破解4级密码思路是:大家都知道西门子的程序都是分为程序块、数据块和系统块的,密码就是在系统块里的,在BIN文件里是分别保存的。但是4级的你读取了密码也不能上载程序,所以要把4级修改成3级或更低级,但是如果你只修改密码保护级别,又牵扯到一个关于块的校验码的问题,校验错误同样不能上载程序或上载来是空白程序,并且PLC故障灯报错。我们能否用已知3级加密的整个系统块来替换末知的整个4级加密系统块,程序块、数据块不动。这样,我们就能够破解S7-200CN plc第4级的加密保护。这就是我们发明的最简便容易破解4级保护的方法。也是目前唯一的便捷解密之法。

九:接下来我们现在要找出系统块的在BIN文件中的位置:那么块的位置在哪里呢?请安装运行软件包里面的“Hex Workshop 4.22”软件,在安装目录中运行“HWorkS32.exe”软件。打开你刚才所保存的4级的BIN文件,再打开随软件包一起携带的“BIN”压缩包里的同型号的CPU型号的3级文件,举例224CN。看图,你拖动鼠标选择********之间的数据,然后在选择区域右单击鼠标,在随后弹出的选择框中点击“复制”,

十:然后点击激活你要破解的4级BIN文件,找到相同的地址,就是开始位置的****数据到****的数据,记住替换只能是相同cpu同版本替换,并且所有块的起始位置都是从****开始的,这是规律。你现在可以在4级密码文件选中的数据文件上单击,在弹出的选择框中选择“粘贴”,

你可以点击保存,原有的4级系统块就被替换成3级系统块重新写入24C芯片

再用热风枪焊接,安装、上电,这时PLC如果没有报错误的话就可以上载程序了。

至此。S7-200CN(新版PLC)4级加密已成功破解。

欢迎你使用我们的软件,有什么好的见议请多多指教,或QQ:1239894063留言。最新资料请浏览:http://www.200plc.cn

另外我们还提供OMRON CQM1H解密软件(直读)/CP1H解密软件(直读)/CP1L解密软件最新版LG120S解密软件,不需要拆机解密,一分钟读出密码。软件图如下:

详细说明与下载

详细说明与下载

.

自动化论坛. PLC解密网 中国工控网 中华工控网 中国自动化 中国电机网 自动工业 更多工控资源
【行业网站】
组态王6.54最新版本特别文件,组态王6.54最新版破解,组态王通用开发包,组态王教程,组态王6.54破解版本,组态王6.54正式破解,组态王6.54手册,组态王6.54完整正式版破解,组态王6.54开发版无限点,组态王6.54web版本,组太王破解 ,组态王最新6.54版完美破解下载,组态王最新版6.54破解版下载,组态王6.54 60000点网络版,组态王6.54复制加密锁,超低价提供组态王复制锁,组态王最新版下载,6.54破解版下载,组态王6.54新增功能,组态王6.54电力版,组态王破解授权下载,ifix3.5/4.0软权,intouch8.0/9.0/9.5 软件授权,citect6.10 软件授权,组太王最新版本(含电力版) ,力控6.0 _5.0 软件授权,紫金桥 3.6 软件授权,昆仑通态6.2软件授权 ,开物2000 软件授权,世纪星7.1软件授权,天工组态软件授权,杰控组态软件授权,紫金桥监控组态软件3.6,提供各种组态软件:,组态王6.54正式授权,Mcgs6.2正式授权,力控5.0正式授权,Cimplicity v6.0正式授权,,CimplicityME v5.0 最新正式授权,组态王6.54破解下载,组态王6.54破解版 ,组态王6.54破解版下载,组态王6.54破解授权,组态王6.54破解补丁,组态王6.54全破解 ,组态王6.54开发版破解,组态王6.54运行破解, 组态王6.54,组态王6.54下载,组态王6.54破解 ,组态王6.54下载, 组态王6.54破解下载,组态王6.54破解版,组态王6.54通用版,组态王6.54破解版下载,组态王最新版6.54破解下载, 组态王6.54免狗,组态王6.54授权,组态王6.54全破解,组态王6.54开发版破解,CP1H解密软件,CQM1H解密软件,CJ1M解密软件,CP1L解密软件,EH解密软件,LG120S解密软件,S7-200CN解密软件,FBS解密软件,欧姆龙CP1H解密软件,欧姆龙CQM1H解密软件,欧姆龙CJ1M解密软件,欧姆龙CP1L解密软件,台达EH解密软件,LG120S解密软件,S7-200CN解密软件,永宏FBS解密软件,台达触摸屏解密软件,CP1H密码破解,CQM1H密码破解,CJ1M密码破解,CP1L密码破解,EH密码破解,LG120S密码破解,S7-200CN密码破解,FBS密码破解,欧姆龙CP1H密码破解,欧姆龙CQM1H密码破解,欧姆龙CJ1M密码破解,欧姆龙CP1L破解
【相关搜索】
CP1H解密软件,CQM1H解密软件,CJ1M解密软件,CP1L解密软件,EH解密软件,LG120S解密软件,S7-200CN解密软件,FBS解密软件,欧姆龙CP1H解密软件,欧姆龙CQM1H解密软件,欧姆龙CJ1M解密软件,欧姆龙CP1L解密软件,台达EH解密软件,LG120S解密软件,S7-200CN解密软件,永宏FBS解密软件,台达触摸屏解密软件,CP1H密码破解,CQM1H密码破解,CJ1M密码破解,CP1L密码破解,EH密码破解,LG120S密码破解,S7-200CN密码破解,FBS密码破解,欧姆龙CP1H密码破解,欧姆龙CQM1H密码破解,欧姆龙CJ1M密码破解,欧姆龙CP1L密码破解,台达EH密码破解,LG120S密码破解,S7-200CN密码破解,永宏FBS密码破解,台达触摸屏密码破解,CP1H破解密码,CQM1H破解密码,CJ1M破解密码,CP1L破解密码,EH破解密码,LG120S破解密码,S7-200CN破解密码,FBS破解密码,欧姆龙CP1H破解密码,欧姆龙CQM1H破解密码,欧姆龙CJ1M破解密码,欧姆龙CP1L破解密码,台达EH破解密码,LG120S破解密码,S7-200CN破解密码,永宏FBS破解密码,台达触摸屏破解密码,plc解密软件网,s7-200解密器,西门子S7-200CN解密,s7200国产解密,CPM2AH解密软件,CP1H解密,CQM1H解密软件,EH解密破解,FBS解密破解,三菱FX3U密码解密,台达触摸屏解密软件,Eview触摸屏解密软件,海泰克触摸屏解密软件,s7300密码破解,CQM1HPLC密码破解,FBS破解密码,信捷PLC解密软件,海泰克触摸屏破解,台达触摸屏解密软件,CQM1H解密,S7-200CN解密,S7-200CN四级密码解密,台达EH解密破解,西门子PLC解密,CP1HPLC密码破解,CP1H解密,Eview触摸屏解密软件,s7300密码破解,LGK120(S)专用解密软件,西门子s7 200国产解密,威纶(WEINVIEW)触摸屏解密软件,Eview/MT全系列解密软件,西门子S7-200密码破解软件,西门子S7-200CN密码破解软件,S7-200CN四级密码解密开发,s7-200解密器免费下载 , s7-200解密器下载,西门子s7-200解密器,s7-200解密器注册码,s7-200解密器破解,s7-200解密,西门子S7-200CN密码破解软件,西门子S7-200CN密码破解软件,S7-200CN四级密码解密开发,s7-200解密器免费下载, s7-200CN解密器下载,西门子s7-200解密器,s7-200CN解密器注册码,s7-200CN解密器破解,s7-200CN解密,西门子s7 200CN国产解密,S7-200CN解密,S7-200CN四级密码解密,s7-200CN解密器,西门子S7-200CN解密,s7200国产解密,S7-200CN解密,S7-200CN四级密码解密,西门子S7-200CN密码破解软件,西门子S7-200CN密码破解软件,S7-200CN四级密码破解开发,s7-200破解器免费下载, s7-200CN破解器下载,西门子s7-200破解器,s7-200CN破解器注册码,s7-200CN破解器破解,s7-200CN破解,西门子s7 200CN国产破解,S7-200CN破解,S7-200CN四级密码破解,s7-200CN破解器,西门子S7-200CN破解,s7200CN国产破解,S7-200CN破解,S7-200CN四级密码破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