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200金币请问如何使用三菱FX1N-485-BD 与 三菱FR-E540 通信实现实时改变速度

楼主(2006-10-23):
我使用一台三菱FX1N加一个FX1N-485-BD控制两台三菱FR-E540变频器的速度,使得两台变频器始终保持比例运动关系.
请教各位同行,通讯如何实现呢,能否帮忙提供相关例程序,谢谢?

网友A(2006-12-22):
我给你个网址你可以参考一下。因为你的具体要求不清楚。http://www.lsllhd.com/plc/mitsu/fx/fxs540.htm

网友B:
樓上的,網頁打不開啊

网友C(2007-05-12):
我也不懂哦

网友D(2007-06-29):
变频器输出信号-->模拟量模块-->PLC-->程序编制(设定控制两台变频器输出的比例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