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X1N加扩展单元

楼主(2006-10-25):
FX1N60点最后一点输出为Y26,扩展单元的Y1在编程时是否为Y27?

网友A:
FX1N60点最后一点输出为Y26,扩展单元的Y0在编程时应为Y30。切记!!!!!

网友B:
请教philohany大大,为何会跳动过Y27?小弟第一次用三菱,望多多指点。

网友C:
这是规定。

网友D:
是的,我强硬认为y27,y28,y29用于通讯了,就好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