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高手(关于西门子300语句表编程的问题)!

楼主(2006-10-25):
我想知道BR标志位在什么情况下使用?该如何使用?我看到有的系统块调用结束后判断BR位,而有的系统块调用后不判断BR位,为什么??请各位高手帮帮小弟,谢谢了.我的QQ是373812519,方便的话请给予回答.

网友A:
状态字的位8称为二进制结果位。它将字处理程序与位处理联系起来,在一段既有位操作又有字操作的程序中,用于表示字操作结果是否正确(异常)。将BR位加入程序后,无论字操作结果如何,都不会造成二进制逻辑链中断。在LAD的方块指令中,BR位与ENO有对应关系,用于表明方块指令是否被正确执行:如果执行出现了错误,BR位为0,ENO也为0;如果功能被正确执行,BR位为1,ENO也为1。

在用户编写的FB和FC程序中,必须对BR位进行管理,当功能块正确运行后使BR位为1,否则使其为0。使用STL指令SAVE或LAD指令——(SAVE),可将RLO存入BR中,从而达到管理BR位的目的。当FB或FC执行无错误时,使RLO为1并存入BR,否则,在BR中存入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