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描周期的简单问题

楼主(2006-10-26):
对于一个速度要求是100ms级的控制系统,扫描周期会对控制的准确度和稳定性有影响吗?
PLC程序的扫描周期如何测定?profibus的通讯时间如何测定呢?

急,请各位高手帮忙啊

网友A:
不好意思,菜鸟一个帮不了你

网友B:
扫描周期非常重要,如果你的机器要求扫描周期,那就要视机器要求而定

网友C(2007-01-07):
我也很想知道这个问题,

qq14606953,兄弟,有答案了通知我一声,行么?

网友D:
PLC的扫描周期是1到100ms,就这些

网友E:
要做到控制精确,不仅仅是程序本身,你外围的电器回路的各种延时也有影响,比如机械延时;当然从程序上精确的话,可以使用中断来实现。

网友F(2007-02-16):
要考虑你的外围设备

网友G:
深层次的用,挺复杂啊

网友G:
不知道哪里有详细介绍扫描周期的资料,哪有兄弟有来一份,兄弟们学习学习啊!

网友G:
留个E_mail:haziline1120@yahoo.com.cn

网友H:
你用Profibus,该是用的300或者400系列的吧。

如果是Ladder,200系列的1000大概不到20ms,你是100ms系统,20以下就够了,300、400的周期跟程序块的大小有关

否则,你的程序分支循环太大也会导致周期过长。

profibus通讯时间影响因素跟:

线缆类型、长度、干扰、站号多少、波特率、协议有关,西门子相关手册有波特率选择,你可选择大致的范围在20ms左右的即可

网友I(2007-05-27):
我也不会

网友I:
我也想要一份

网友J:
咱是菜鸟也想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