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ep7_v53死活安不上

楼主(2006-10-27):
我的电脑是98/2000/xp三系统,其中w2k已升级至sp4,ie6也装了,路径也按网上的安装方法做的,就是“step7_5.3”无论如何选不上,再解压后也是这样,就是装不上,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二,万分感谢!

网友A:
楼主再哪里找到的东东?传到别人的机子上试一下,看是不是文件有问题了。

如果不是试用版,希望楼主能共享一下啊!

网友B(2007-01-04):
STEP7 V5.3 只能在XP下安装

网友C:
关于STEP7的安装确实比较难,我给些建议给你:

1,先要考虑系统与STEP7软件的兼容性,比如如果安装STEP7 V5.3 SP2中文版的话,操作系统必须为WINDOWS XP;
2,安装非中文版的话,要设置 Windows 2000 默认语言为\"英语(美国)\" “控制面板->区域选择->设置默认值, 选择\"英语(美国)\"”;
3,安装安装Step7 v5.3 源文件的路径不能有汉字, 否则Setup.exe不能执行;
4,把安装文件拷到根目录安装,否则安装过程中会出现NO SSF问题;
5,安装提示重启,尤其是重复提示重启的话,请打开注册表
找到HE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ESSION MANAGE\\下的PendingFileRemameOpeaations键,查看该键,将该键所指向的目录文件删除,然后删除该键,不要重新启动,继续你的软件安装即可

网友D(2007-02-05):
请教楼主,如何得到STEP7-V5.3运行许可密匙.

E-mail:zhaozhiping303@163.com

网友C:
当然,最后得安装授权才能使用

网友E:
?? ???plc,?plc??? ???

如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