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学习

楼主(2006-10-28):
请问:LD=

AND<=

AND>=..........这些指令是什么意思?怎样用?谢谢!

网友A:
LD= 是从母线取用触点比较指令..

AND<= 和 AND>= 都是串联触点比较指令.....详细如下:

[upload=rar]viewFile.asp?ID=346[/upload]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10-29 11:23:57编辑过]

网友B:
以下是引用wenwen在2006-10-29 20:39:00的发言:

建议看看手册,讲的比较详细

请问:那里可以看到手册?

网友B:
以下是引用shanan0610在2006-10-29 11:20:00的发言:

LD= 是从母线取用触点比较指令..

AND<= 和 AND>= 都是串联触点比较指令.....详细如下:

[upload=rar]viewFile.asp?ID=346[/upload]

感谢,详细资料打不开,能发到liumingjin4218@sina.com里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