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大家一个问题,答对给500金币!目的在于交流学习.

楼主(2006-10-28):
考大家一个问题,答对给500金币!目的在于交流学习.

在冲压等机械设备中经常用双手启动来保护操作者,双手启动原理如下:两个按钮必须在相距1秒内同时按下,机器才启动

请用三菱的程序编写成梯形图,然后用QQ抓图,贴出来。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10-28 22:56:26编辑过]

网友A:
我图片贴上去却看不到,我只好用指令表啦,不好意思!!!我是个初学者,请多指教,不知下面的合不合要求:

LD X0

OUT M0

OUT T0 K10

LD X1

OUT M1

OUT T1 K10

LD M0

AND M1

ANI T0

ANI T1

SET Y0

LD X2

RST Y0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10-29 15:31:10编辑过]

网友B:
shanan0610发表的语句表我做成了梯形图和程序

[upload=gif]UploadFile/2006-10/2006102912101638489.gif[/upload]

程序用GX_Developer打开
[upload=rar]viewFile.asp?ID=348[/upload]

要仿真的话,下载GX_Simulator6-C,后打开工程,按下面的按钮即可

[upload=gif]UploadFile/2006-10/2006102912175029262.gif[/upload]

大家看看有没有问题,我暂时不发表意见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10-29 12:19:48编辑过]

网友A:
不好意思,我想下面的更适合你的要求: (不好意思,我把上面改了)

[upload=jpg]UploadFile/2006-10/2006102917333948376.jpg[/upload]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10-29 17:34:14编辑过]

网友C:
你是不是不知道啊?

网友D:
不清楚,学习一下!

网友E:
在日资厂,美资厂用的多,主要是安全问题

七楼的有点意思

网友A:
7楼的是不是有点不合题意啊?如果是那样的话就是说可以两个按纽不同时按都可以啦,如我按下X0,那我只要在1S内按下X1就可以啦,完全可以一只手起动啊???????

网友F:
以下是引用shanan0610在2006-10-30 17:50:00的发言:

7楼的是不是有点不合题意啊?如果是那样的话就是说可以两个按纽不同时按都可以啦,如我按下X0,那我只要在1S内按下X1就可以啦,完全可以一只手起动啊???????

双手启动就是这个意思“如我按下X0,那我只要在1S内按下X1就可以启动,如果超过1秒,无效的”

我的理解,并在实际当中一直使用,多多批评

网友G:
看了下老兄们的思想,感觉两个开关要相隔一点距离才能实现,但多少为好呢!我没见过冲压床好.

网友B:
双手启动的目的就是往冲压机放料时,防止一只手还没有离开冲压座,另一只手就去按启动按钮,所以两个按钮一定要有一段距离,正常为30-70cm

网友B:
shanan0610一直积极参与论坛,是个热心人啊,给200金币
wenwen的想法有点意思,给200金币,如果大家有疑问可以自己编个程序试试。
以上是我发表的愚见。

网友H:
学习中!

我没用过三菱的,刚学习西门子的。如果用西门子的,只要把两个启动按钮串接在设置主双稳态触发器的S1端,停机按钮接在R端就可以了。好像没这么复杂啊!

网友H:
请教各位大虾,我上面用了触发器是否太浪费了啊?采用普通自锁结构是否更合理?

不知道编程中是否提倡少用复杂的组合逻辑器件?因为在汇编语言中就提倡少用乘除法的运算?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11-1 11:20:32编辑过]

网友I:
我是刚毕业的电气自动化的学生,写的不好之处请多多指教。

不知怎么贴上梯型图,现用指令来发。

LD X0

OUT M0

ANI M3

OUT T0 K10

LD X1

OUT M1

ANI M3

OUT T1 K10

LD M0

AND M1

OR M3

ANI T0

ANI T1

OUT M3

LD M3

OUT Y0

END

网友J:
通过双手的操作,可以避免操作员受到伤害,而不是单手能不能实现此功能。

网友K:
LDP X0

ANDP X1

SET M0

LDP X0

ORP X1

OUT T0

K 50

LD MO

ANI TO

OUT Y0

LD T0

RST M0

END

网友L:
楼主,你的程式有点问题,你的意图是在两个输入同时按,在不超过1S的情况下才有输出,但是你用SET的话,就会造成锁住了输入的信号,所以你要把他RESET,当然你也可以用自锁方法,然后再加一个非的条件。

网友L:
X1与X2输出T0 K10

T0常开触点输出YO不就OK了

网友M:
我可不是什么菜鸟

网友M:
我们公司的冲床用了很多

网友N:
这个问题有没有有效期啊?我新来的,没钱用,现在再回答有没用,告诉我下,谢谢

网友O:
用松下的写呢

网友P:
刚学PLC,不是很熟练

请楼主帮忙测试一下(没有测试的条件)(两个按钮需一直按住才能启动)

[upload=jpg]UploadFile/2006-11/20061181541193664.jpg[/upload]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11-9 14:06:09编辑过]

网友P:
27行是 X0024(长开) T2(长闭) RST T2

27行下是 END(图截得小了点)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11-8 15:17:48编辑过]

网友Q:
以下是引用shanan0610在2006-10-29 15:26:00的发言:

不好意思,我想下面的更适合你的要求: (不好意思,我把上面改了)

[upload=jpg]UploadFile/2006-10/2006102917333948376.jpg[/upload]

完全赞同!

网友Q:
以下是引用fabled在2006-11-5 15:07:00的发言:

我可不是什么菜鸟

这个感觉更好!

网友R:
两个按钮开关不自锁串联一下就好了!

不要搞那么复杂嘛!

网友S:
一般设计都要考虑安全问题吧?不过好象没这么复杂……

网友T:
题目不是太清楚,程序应该不复杂

网友U:
以下是引用zhoudy在2006-11-10 17:09:00的发言:

两个按钮开关不自锁串联一下就好了!

不要搞那么复杂嘛!

我觉得也是哟!

网友V:
为什么要设置“一秒“内按下启动呢,这个“一秒“有什么说法吗?

我觉得“两个按钮硬件上串联”要好些!

网友W:
很简单两按扭串连即可。

网友X:
郁闷,这个还要来讨教

网友Y(2006-11-30):
Service Unavailable

气死我了,写了半天来个这个,不写了

网友Z:
安全第一呀 第一个按下不可松开

网友AA:
第一次发帖,试了试没能成功插入梯形图的图片。只好用指令表。

LDP X001

SET M1

LDP X002

SET M2

LD M1

OR M2

OUT T0 K10

LD M1

AND M2

ANI T0

OUT Y000

END

网友AB:
那个是正确的啊

网友AC:
?????

LDX0

OUTM0

OUTT0 K10

LDX1

OUTM1

OUTT1 K10

LDM0

ANDM1

ORY0

ANIT0

ANIT1

ANIX2

OUTY0

END

网友AD:
太简单了,有空再贴。

网友AE:
3楼的我有个问题...在控制M2,M2的时候为什么不用M1,M2的长开呢??假设你用X001,X002的长开,那不就是要长按不放......

我还是初学者

网友AF:
我图片贴上去却看不到,我只好用指令表啦,不好意思!!!我是个初学者,请多指教,不知下面的合不合要求:

LD X0

OUT M0

OUT T0 K10

LD X1

OUT M1

OUT T1 K10

LD M0

AND M1

ANI T0

ANI T1

SET Y0

LD X2

RST Y0

网友AG:
不懂怎么把图传上去??

网友AH:
都看不清楚

网友AI(2006-12-31):
我怎么不够一百金币?????

网友AJ:
我现在正在找软件呢!!

网友AK:
有米有答案啊~~~

网友:
以后多点这样的问题

网友AL:
这个问题问得太不清楚了,目的为何,是防止抖动(两个按下去1秒钟后就起动松一个就停止)?还是要两个按钮控制一个起动条件(两个按住就起动松一个就停止)。如是前者只要加时间滤波后者只要两个起动控制点串接就好了,如有问题可发邮件给我LSH@go-ontech.net

网友AM:
看不清楚,清楚点好吗

网友AN:
在外部将两个按钮串联起来,一个信号回去不是就可以了?

网友AN:
这俩个按钮之间有一定的距离啊.不行吗?没必要搞的太复杂吧

网友AN:
我有一问题:FX1N系列PLC解密软件是不是下载到电脑,在运行情况下直接用数据线联接到PLC,然后按步骤操作就可以了?

网友AO:
上面的是不是画的太复杂了

网友AP:
没有理解什么意思啊

网友AQ:
编的不是太好

网友AR:
我来说两句

双手操作是为了安全考虑

两个按扭简单串联可以但还是不够安全 需要考虑开关失效的可能

在PLC控制时同样要考虑开关失效的问题

两个按扭输入的时间问题上到不是非多少时间

只要在正常的情况下两个在同一时间是按下有效的情况下都是可以的

按按扭不一定是什么时候按

当然按扭安装位置也是要考虑的

程序就不写了

我一般都用国产的PLC

网友AS(2007-02-05):
操作不熟练。

网友:
说来说去,那两个按钮串联的不可以吗,只用一个点呀。难道安全度不够??不用这样复杂吧

网友AT:
请问谁有编程软件和学习软件

网友AU:
初级的内容都这么复杂,PLC好不好学啊。

网友AV: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

网友AW(2007-03-07):
哈哈!我也想学!

网友AX:
同意shanan0610的流程图

网友AY:
?????,?????

要怎样才能上传梯形图,?

网友AY:
因为不知如何发梯形图。只好用指令表了:

LD X0

AND X1

ANI T0

OUT Y0

LD X0

OR X1

OUT T0 K10

网友AZ:
谢谢你的好意

网友BA:
楼上的兄弟说的都有道理

网友BB:
LD XO

OUT M0

OUT TO K10

LD X1

OUT M1

和二楼一样,不好意思

网友BC: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7-4-1 20:14:23编辑过]

网友BC:
原来图片还需要在相册才行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7-4-1 20:15:47编辑过]

网友BD:
版主看看我的行不?

[upload=jpg]UploadFile/2007-3/2007331919085159.jpg[/upload]

不好意思前次上传的程序有个缺陷,线圈M0前缺T0的串联触点!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7-3-31 9:23:38编辑过]

网友BD:
[upload=jpg]UploadFile/2007-3/200733021311913751.jpg[/upload]

不好意思我对楼上yjd20053480这个贴的图片的个人看法:上面的XO是个上升沿脉冲信号它不能使时间继电器计时.
不对之处请谅解!

网友BE:
完全赞成4楼的程序

网友BF:
如果没有一秒限定的话还不如写一句话

长动:

LD X0

AND X1

OUT Y0

END

点动:

LD X0

AND X1

ANI X2(安全光栅)

SET YO

LD X3

RST YO

END

网友BG:
??????

不会加图,但最简单。保证没错。

有兴趣就看一下。

X0:启动1

X1:启动2

X2:停止

T1:计时

Y0:输出

网友BG:
郁闷弄了半天,上不来!谁教我怎么吧图贴上来啊???谢了!

网友BG:
ftp://ftp.plcjs.com/%C9%CF%B4%AB%C7%F8/双启动单停止.bmp

网友BH(2007-04-07):
学习一下,出于安全考虑是有必要的

网友BI:
我是菜鸟刚开始接触PLC 但理解力还不差....连题目都看不懂 还做什么工程.....不要在说什么 两个按钮串一起不就完了 ...看清题目撒...同意41楼的   学习了  很有用的小程序

网友BJ:
七楼的可行,不过有点复杂

网友BK:
难道OMRON, AB, SIEMENS 都不可以吗?就是不会三菱

网友BK:
{$retitle}

应该加上:单循环,这是典型的 two-hands anti-tie down,anti-repeat 两个按钮必须在0.5秒内同时按下,且一个CYCLE没有完成之前,再按两个按纽无效

直到本CYCLE完成!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7-4-16 7:47:19编辑过]

网友BL:
初来乍到,学到很多知识,谢谢大家!9楼的朋友,能否给介绍各具体的实际例子?非常感谢!

网友BL:
楼主,别卖关子了,快把你的观点说出来吧!急死人了!

网友BL:
我也是刚刚迈入PLC的大门,对实际的设备及操作了解甚少,我是北方的我们这儿的大型现代化企业不多,接触到的东西大多是理论的,实践方面还往各位多多指教,真得想在这方面有所收获!

网友BM:
??:(loveplc)???????,???500??!?...

为什么发的都是旧帖字啊,

网友BN:
是的啊,楼主的要求就是这个意思啊,就是要保护当事人啊,

网友BO(2007-05-11):
菜鸟学习中。。。没资格发表意见。

网友BP:
{$retitle}

LD X0

ANI T2

OUT M1

LD M1

ANI M2

OUT T1 K10

LD X1

ANI T1

OUT M2

LD M2

ANI M1

OUT T2 K10

LD M1

AND M2

OUT Y1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7-5-14 22:30:59编辑过]

网友BQ:
我认为二楼的指令表中还缺一个Y0自保的指令,但是关于何时停止却没有涉及到,好像这是个问题,不知有没有解决.

网友BQ:
我说错了,二楼用的是置位指令,不用自保,我是新手,不好意思

网友BR:
??:(loveplc)???????,???500??!?...

[upload=jpg]UploadFile/20075172255255700.jpg[/upload] 最后输出没用自保.. 大家看看对不对..

网友BS:
Y0永远不输出

网友BT:
有些难度,嘿我是NEWER

网友BU:
用OMRON的程序写可以吗

网友BV:
增加金币

网友BV:
增加金币,好下载

网友BW:
过两天我也来一个

网友BW:
ldp x0

orp x1

ani m0

set y0

ld x0

or x1

out t0 k10

ani t0

out m0

ld x2

rst y0

end

我相信我这们也可以

不行的话可以指正

多多指教

网友BX(2007-06-10):
这个主要就是考了一个定时器的利用啊!只要在同时按的按钮触点上串联两个由这两个按钮来启动的定时器常闭触点就可以了啊!简单...

网友BY:
7楼的是会什么意思》??

网友BZ:
wenwen的有道理,只是他把10写成15了,此程序相对前两位仁兄添加了循环的过程。

这只代表我个人的愚见。

网友CA:
??:(loveplc)???????,???500??!?...

我暂不管你问这个问题是原因,我现在手上有一套完整的气动冲床的三菱程序加资料,有意请发邮件到

luo8150519@126.com

QQ496035640

网友CB:
太复杂了

LD X1

ANIX2

网友CC:
用很简单的普通电路板都可实现,不过用PLC还是好,多实践嘛

网友CD:
??:(loveplc)???????,???500??!?...

我编的,不知道行不行,请高手指正[upload=jpg]UploadFile/20077911302214004.jpg[/upload]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7-7-9 11:30:26编辑过]

网友CE(2007-07-10):
LD X0

OUT MO

LD X1

OUT M1

LD MO

AND M1

OUT T0 K10

LD T0

OUT Y0

END

网友CF:
X0----------------------<M0>
常开 !
!-----<T0 K10>
X1------T0-------------<M1>
常开 常闭

M0------M1------------<M2>
常开 常开 ! 启动自保
!
m2------------!
启动自保

按下X0后,T0开始计时,1秒内不按下X1,T0计时到常闭变常开.

网友CF:
X0----------------<M0>
常开 !
!-----<T0 K10>
X1------T0-------<M1>
常开 常闭

M0------M1-------<M2>
常开 常开 !
!
m2------------!
启动自保

按下X0后,T0开始计时,1秒内不按下X1,T0计时到常闭变常开.

网友CG:
高手真不少啊!

网友CH:
回4楼

高手啊!程序简单实用!

网友CI:
??:(loveplc)???????

菜鸟,不知道如何贴图
X020 T0
|--||----+--|/|----------------(M0)-|
| M0 | K10 |
|--||----+---------------------(T0)-|
| X02 1 T1 |
|--||----+--|/|----------------(M1)-|
| M1 | K10 |
|--||----+---------------------(T1)-|
| M0 M1 |
|--||-----||--+--------------(Y000)-|
| Y000 | |
|--||--------+ |
|----------------------------(END)-|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7-8-4 15:11:37编辑过]

网友CJ:
很简单的东西嘛

网友CK(2007-08-12):
不懂 既然相距了1秒 怎么又能同时按下去啊~

网友CI:
LD X20
OR M0
ANI T0
OUT M0
OUT T0 K10
LD X21
OR M1
ANI T1
OUT M1
OUT T1 K10
LD M0
AND M1
OUT Y000

没办法,不会贴图

网友CL:
??:(loveplc)???????,???500??!?...

06年的题目,偶现在来回一下贴啦,哈哈。

版主做得很好,经常出些题目来带动论坛的气氛,偶觉得这样很不错。呵呵。

夜深了,睡不着,用FXTRN编程兼仿真弄了一下,似乎能实现其功能了。

[upload=jpg]UploadFile/20078172192056922.jpg[/upload]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7-8-17 2:19:23编辑过]

网友CM:
提议挺好,!!!

网友CN:
??:(loveplc)???????,???500??!?...

只是想来学习的,,,,,,,请多多关照!谢谢!\'

网友:
看过了,有时间试试

网友CO:
真是开了眼界,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