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星三角异步电机的PLC线路图

楼主(2006-10-30):
要求:

鼠笼式电机的启动控制采用星三角启动,采用PLC控制,启动,停止,故障复位均采用按钮控制.

1) 有必要的保护措施,如过载,接触器故障等.

2) 当电路发生故障时,所用接触器均不能动作.

3) 故障点不解除,按复位按钮无效.

4) 从星形启动过渡到三角形运行的时间为3秒.

5) 电路具有零位保护功能,即电气系统一上电,所用接触器均处于不得电状态;

并且故障复位后,不按启动按钮,不得启动接触 器 .

6) 考虑必要的电气连锁以及接触器触点烧粘的连锁保护;当出现故障过载时,PLC具有故障锁存功能,

故障未解除按"故障复位"按钮及启动按钮无效.

以上要求有一定的难度,我用了许多方法都不能完成上面的所有要求,

敬请论坛朋友能够帮忙解决此事,设计出完整的PLC线路.

在这里我先谢谢朋友了!

联系: mx9223@126.com

QQ: 88921852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10-30 19:31:49编辑过]

网友A:
原理简单,应用复杂啊

网友B:
电机的过载保护功能在PLC上能实现吗???怎么样实现啊?

网友C:
就是啊,看似简单,其实很难的!

网友D:
注意以下问题:
那些功能可以PLC实现?那些要求绝对的稳定性而不需要PLC实现?要搞清楚。我认为:
1。热继电器(过载)和接触器组成电磁启动器,直接控制电机,间接给PLC一个信号
2。电气连锁以及接触器触点烧粘的连锁保护,直接控制电机,间接给PLC一个信号
3。还有就是5千瓦以上的电机,三相都要接热继电器(过载)
上面的三条必须注意,其他功能PLC可以搞定,其实用时间继电器和继电器就够了,如果你的项目比较复杂,那就另当别论了

网友E:
这个问题有点怪,个人看法:

一,星三角启动线路需要的多是接触器自身的互锁,为什么要PLC?

二,关于接触器触点的粘连,要造成这一问题肯定是线路故障所引起的,换句话说就是电流超过正常值,只要选择合适的空气断路器也就可以了,为什么还要什么保护的.如果电机在工作中过载了,有热保也可以了.

三,什么电器零位,这话说的不对.所谓的电器零位是零电位,不是你说的上电不得电的,再说你选用220V的接触器,开按钮接火就可以了.

最后还说一点,你既然要搞那么多保护,我看你也不要用星三角线路了,干脆用变频器和PLC吧.你光用PLC,我看这线路没必要.就算是一个大工程里的一部分,那还是建议用变频器控制.

以上均为个人看法,也不知道你在搞什么的,说的不好还请谅解!

网友F:
楼上的说的挺有道理啊

网友G(2007-01-28):
何必哪,是要烧钱啊,用PLC控制电机,接触器也少不了,完全没有必要用PLC控制的。

网友H:
故障点不解除,按复位按钮无效?

网友I:
是没必要,大不了再加一个综合保护器,就是么都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