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三菱GX Developer8.0中文版怎么安装?

楼主(2006-10-31):
各位大侠,我在本站下载的三菱GX Developer8.0中文版,怎么安装呀?谢谢!

网友A:
先安装 EnvMEL 里面的 SETUP ,再安装 GX Developer8.0 的 SETUP

网友B:
我是这样安装的。先安装 EnvMEL 里面的 SETUP ,运行了,没有出现什么画面。再安装 GX Developer8.0 的 SETUP,就是没有反应。急煞我也!各位大侠出手相救吧!谢谢!

网友C:
二楼正解.

网友D(2006-12-05):
就照楼上的大哥说的做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