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修改内部时钟?

楼主(2006-11-02):
我现在想利用FX1N内部时钟(即年月日时分秒),但是内部时钟现在不准,请问大家,如何修改?

网友A:
如果你是用的是GX-developer 的话,在“在线‘的时钟设置下改就是了

网友B(2006-12-06):
如果用FX-WIN-C用TWR指令

网友C:
将所需时间传送到特定的数据寄存器中:如D8013……

网友D(2011-04-03):
用TRD 写入,用TWR读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