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装step7_v53无论如何装不上,安装时“step7_v5.3”选项选不上

楼主(2006-11-02):
求救!安装时“step7_v5.3”选项选不上,我按网上的安装说明,现装win2000_sp4(本身有ie6_sp1),再改系统语言,不行,消息队列,微软.net1.1也装了,没用!就是装step7_v5.2也是这种情况,真是苦恼,望各位大虾多多帮忙,谢谢!

网友A:
我在XPSP2下装S7 V5.3 SP3也是一样,不知是怎么回事?

网友B(2007-02-01):
step7_v5.3要在XP sp2专业版系统下安装,

网友C:
step7_v5.3只能在XP sp2专业版系统下安装,其它版本无法安装,别想有捷径。本人试过多次。

网友D(2007-05-31):
??:(kxykkkxx)step7_v5.3??XP sp2??????...

牛人!感谢分享

网友E:
论坛上很多人受西门子软件安装需重新启动机器,然而启动机器后又提示重新启动机器,然而反复重新启动仍然出现这样的提示,导致软件不能安装。现在给出解决方案:
在注册表内“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ession Manager\\ ”中删除注册表值
“PendingFiler*e n a meOperations”
不要重新启动,继续安装软件。
现在可以安装更多程序而无需重启计算机了。

网友F:
好像你这个软件只能装在WIN XP SP2 PRO上啊

网友G(2007-08-04):
我的系统是XPSP2啊,也是这个样子装不上

网友H(2007-09-19):
不知7楼的方法试过没有?首先这个软件只能装在WIN XP SP2 PRO上,

  其次,就是西门子软件安装需重新启动机器,然而启动机器后又提示重新启动机器,然而反复重新启动仍然出现这样的提示,导致软件不能安装。我遇到过好多这样的情况。

  这时候你要把注册表清理一下,可以用优化大师,还有完美卸载等软件。

  重新启动后,还要把他默认的安装目录下的所有东西都删除了。

网友I(2007-10-23):
事实上是跟版本有关系,同样是专业版,用猪猪猫就装不上,而原版和番茄花园版就可以,因为有些版本它屏蔽了开机加载项目,step7_v5.3重启后加载不上就会出现上述现象,我是试过N多个版本得出的经验

网友J:
文件安装路径一定要没有中文,推荐英文操作系统,这是,我问了有经验的人说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