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为什么不能成功编写程序?

楼主(2006-11-02):
我使用的是MELSOFT系列GX Developer7.0软件,在用"梯形图"编写"状态转移图"时,如:-[STL S22]、-(S24)不能成功写入,不是程序的问题,本人学习的是三菱FX系列,大伙帮帮忙..谢谢!!

网友A:
位置错误?查看帮助。

网友B:
就是位置错误,我以前遇到这方面的问题

网友C:
是写错地方啦?那应该怎样写??还请明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