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PLC里面读数据的问题

楼主(2006-11-03):
我们所里有一个PLC,里面存了些数据,原来是用RS232口读的,现在买了一个USB232-P9型号的USB转串口的接线,装上驱动以后,把USB端插入PC,有“新硬件可以使用”的提示,我从网上下了一个USB的程序,但是死也读不出来,一读就死。我在这方面是各新手,看哪位兄弟帮我一把,告诉我该怎么读出来!!
[upload=jpg]UploadFile/2006-11/20061139575422462.jpg[/upload]

网友:
线不行或者驱动没装好

网友:
我的也有问题,

经常出现鼠标和USB转串口冲突

网友:
会不会是COM口没设好,导致冲突。

网友(2006-12-11):
这种线假的,要买带芯片的(透明可见)

网友:
这个东东本来就这样的,还是RS232好

网友(2007-01-15):
这是用usb模拟rs232串口,是不是虚拟IO地址冲突?还有传输速率设置是否合适?

网友:
是有这种可能,换个牌子的试试,不过还是用带串口的电脑好

网友:
建议你检查一下线是否有断的

网友:
可能是没有设定好接口,我也有过同样经历.可把每个USB口一一设定看,找到其中某一个合适的即可.

网友:
在别的电脑上试试

网友(2007-03-15):
也用过,不过usb的好像就是容易烧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