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学PLC的人进来看看

楼主(2006-11-05):
我是刚刚开始学习PLC的。我的心得就是:

先动手,后思考。先实践,后理论。

就是说,具备硬件动手练习。我这里有全新的指令完全兼容三菱的PLC ,可供同行们练习。

XC3-14R单价450元(附送电缆光盘,要求:只供练习不作工业用途)

学PLC要先从这几个方面入手:

1,控制步进电机的练习。(脉冲输出的练习)

2,编码器的接入(高速计数,将来可用于数字量的设定)

3,温度的测量(测量温度是工业很重要的一个参数。)

4,温度的控制(温度的PID控制输出,调节)

这样入门就快了。有需要者:13764657058

网友A:
就这么一点啊!贴个图看看啊

网友B:
只是介绍一下,我也是刚学的,还不怎么样。

网友C:
有空跟你交流交流,我是初学者!

网友D:
学PLC要先从这几个方面入手:

1,控制步进电机的练习。(脉冲输出的练习)

2,编码器的接入(高速计数,将来可用于数字量的设定)

3,温度的测量(测量温度是工业很重要的一个参数。)

4,温度的控制(温度的PID控制输出,调节)

网友E:
北京精诚智合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专为广大客户提供专业的工业自动化培训以及技术咨询。常年开设DCS、PLC、FCS、器、过程控制等一系列的工业技术课程。
我公司除定期开设公开课外,还可根据您的培训需求,去您企业中为您提供定制工业自动化培训。

工业自动化系列培训课程一:
西门子S7-300/400系列PLC及网络通信
你想迅速了解S7-300/400 PLC复杂的程序结构吗?
你想抛开繁多的英文说明书,全面掌握S7-300/400的功能吗?

培训目标:
使学员熟悉S7-300/400的指令系统和程序结构,掌握STEP 7编程软件的使用方法、硬件选型和组态的方法以及程序设计的方法,熟悉通信系统的组态与编程的方法。为从事S7-300/400控制系统的维护、调试和设计工作打下基础。

培训内容:
1.S 7-300/400与ET 200分布式I/O的硬件结构与硬件组态方法。
2.S7-300/400的编程语言、编程元件与指令系统。
3.STEP 7编程软件的使用方法,S7-PLCSIM仿真软件在程序调试中的应用。
4.根据继电器电路图设计梯形图的方法,梯形图的顺序控制设计法与顺序功能图。
5.顺序控制梯形图的设计方法,顺序控制功能图语言S7 Graph的应用。
6.具有多种工作方式的系统的顺序控制梯形图设计方法。
7.S7-300/400的程序结构,功能块、功能、数据块、组织块与中断的编程。
8.计算机通信方式与串行通信接口,计算机通信的国际标准,S7-300/400的通信功能。
9.MPI网络与全局数据通信的组态。
10.执行器传感器接口AS-i网络与工业以太网简介。
11.PROFIBUS现场总线的结构与硬件,PROFIBUS的通信协议。
12.PROFIBUS通信的组态与编程。
13.S7-300/400在模拟量闭环控制中的应用,用系统功能块实现PID控制。

工业自动化系列培训课程二:
器应用技术

培训内容:
1、器应用的基础知识;
2、器应用时要注意的问题:
1)器的额定参数的选择 2)环境温度变化对器使用的影响;
3)电动机的绝缘等级及允许温升 4)运行频率与负载电流的关系;
5)运行电流比工频运行时偏大的作用 6)运行时输入三相电流不平衡的原因
7)运行时输出电流略大于输入电流原因 8)50Hz运行的时候能否接电
9)相同功率的电机应当选用高速或低速的区别 10)的电压及电流的测量
11)关于器结构选用及应用环境 12)使用器后减速器是否需要
13)器输入或输出可否加装接出
14)使用器有关谐波问题及其防范和改善措施
3、国内外12种典型器控制方式(包括电路、特性和应用分析);
4、器的三种(能耗制动、回馈制动、直流制动)电器制动的电路原理及应用场合;
5、器的参数设定:
1)通用器代码简介 2)载波频率正确
3)选择不同工况条件下如何正确设定器的各种参数(重点)
6、器在水泥、石油化工、水泵、风机、机械制造、制药、纺织等行业中应用实例分析;
7、国内外器的应用、综合分析及现状(包括:低压、高压器);
8、器两种特殊用法(不降频节电、满负荷节电),如何实施较大的节电效果;
9、器的维修维护经验。

专家介绍

廖常初教授:主要从事PLC应用、计算机测控、电力系统监控等方面的教学、研究和工程应用工作,曾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受邀多次为国内各大型企业和培训机构讲授PLC应用技术,学员非常满意率达90%以上。
成绩: 主编了多本PLC教材,《PLC编程及应用》和《S7-300/400PLC应用技术》在华储网上电脑书店的自动化类图书销量排行榜中先后名列第一;后者在机械工业出版社网站的电工电子类图书畅销排行榜中居第一名。

张老师 电气自动化高级工程师、全国自动化学会会员,曾在日本安川电机株式会社进修 现任上海某知名电气有限公司总工程师;九十年代在深圳、广州、上海等地的器专业公司任技术支持、总工程师、技术顾问,负责应用开发等。近十年来结合应用开发项目在“器世界”、“电世界”、“电器时代”、“电工技术杂志”、“自动化博览”等专业期刊上发表60多篇论文,并多次获奖;近年来经常受全国各企业及专业相关学会的邀请举办培训,深受学员欢迎。
成绩: 编写的《器应用经验》一书深受广大客户好评。

办学特色:
使学员在较短的时间内掌握器和PLC在各领域的应用设计、编程、维护、常见软硬故障的诊断及排除方法,提高器和PLC的操作维护技能,掌握产品选型方法,具备初步的系统设计能力.

参课事项:

课 程 一: 西门子S7-300/400系列PLC培训
培训时间:2006年11月23日----11月30日(报道时间:11月22日10:00---18:00)

课 程 二:器应用技术培训
培训时间:2006年12月1日----12月4 (报道时间:11月30日10:00---18:00)


培训地点:济南市山东质量技术监督培训中心,千佛山东路28号。(科学院南邻,中创公司东邻)
联系电话:010—63866300、63866302(fax)、13810864904
联 系 人: 萧 云 E_mail:yixy08@163.com QQ:403718104(注明:学习PLC/

网友F:
能不能给我们搞具体些啊!谢谢!!!

网友G:
学习S7-200有没有好的仿真模拟软件啊

网友H(2007-01-05):
都是做广告的,鄙视

网友I:
我也要开始学习plc了,大家给点建议,怎么才能学得快一些,好一些!谢谢你们

网友J:
怎么就只有一些简单的介绍呀!多一点内容.

网友K:
卖东西的啊 根本不是诚心帮助啊

网友L:
就是啊,我也是新手

网友M:
就是。光说不 练,假把势

网友(2007-02-25):
同志有没有其他的介绍呀

网友N(2007-05-12):
搞点程序来看看啊。

网友O:
靠,找个单位学啊,人家还教你还有工资拿,

网友P(2007-06-25):
有没有用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