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热工的联系

楼主(2006-11-05):
我是一名刚参加工作的毕业生,最近在工作中接触到了热工,所以我想请问各位前辈:PLC与热工的区别和联系.

谢谢.

网友A:
楼主如果你求助,最好不要发帖子赚金币贴,以下是楼主的问题:

我是一名刚参加工作的毕业生,最近在工作中接触到了热工,所以我想请问各位前辈:PLC与热工的区别和联系.

谢谢.

、、、、、、、、、、、、、、、、、、、、、、、、、、、、、、

热工应该是行业术语,PLC与热工不存在因果关系,

网友B:
你想问问题 还让别人花钱

这么不虚心 怎么能进步

网友C(2007-02-09):
楼主是在电力系统工作的吧,热工说的有点大。控制系统才可以用PLC控制呢。

一般电力控制系统多采用PLC控制。所以PLC只是热工的一个小的范畴,但就整个

控制系统而言PLC又是一个大的范畴,因为许多非热工领域的控制系统也用PLC控制。

不知道楼主听懂了么?

感谢版主,要不是你,我还以为对方要发表什么言论呢。谢谢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