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按纽实现电机正反转的简单程序!

楼主(2006-11-06):
初学者可以看看学学!!停止按纽自已加上去!

[upload=jpg]UploadFile/2006-11/200611616534650793.jpg[/upload]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11-6 16:53:53编辑过]

网友A:
典型的一个按钮两种功能使用

网友B:
http://www.plcjs.com/html/plc/plc_jq/2006-6/17/0661700370571900.htm

一个按钮两种功能

楼主我把答案公布一下

网友C:
请问为什么Y001要这么复杂?

既然Y000直接用M0,为什么Y001不直接用M0的非门?

网友D:
5楼的,直接用M0的非门,那不是PLC一上电,电机就启动了啊

网友E:
ALTP M0 是什么指令小弟略懂三菱的

网友F:
是交替指令,状态取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