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彩灯程序

楼主(2006-11-07):
          LD   X0
          ANI  T1
          OUT  T0   K20
          LD   TO
          OUT  T1   K20
          LD   TO
          MOV  K85  K2Y0  将控制常数送至Y0-Y7,实现隔灯显示
          LD   T1
          MOV  K170 K2Y0 将控制常数送至Y0-Y7,Y0-Y7状态取反,实现显示轮换
以上程序运行后的顺序为:Y0,2,4,6灯亮,隔2秒后,Y1,3,5,7,灯亮
请教问题:将控制常数传送至输出继电器,可达到控制的目的吗?该常数如何取值,我试过
          换成其它数据,但不能达到控制目的。小弟翻阅有关书本,找不到有关说明,还
          请高手赐教!

网友:
K2Y0表示K0--K7,二进制数01010101转换成10进制就是85,K85就是这样来的,因为它要隔一灯亮,二进制数01010101表示Y0,Y2,Y4,Y6输出,而K170就是10101010,转换成10进制就是170,这个时候是Y1,Y3,Y5,Y7输出啦,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11-7 16:05:58编辑过]

网友(2008-04-06):
应用指令用的好

网友A(2009-09-04):
????

ld    x0
ani  t0
out to k20
ld   t0
ani  mo
ldi   t0
and m0
andb
out m0
ldi   m0
out mov k85 k2y0
ld    m0
out mov k170 k2y0

网友:
我认为该程序应改下:
LD X0
ANI T1
OUT T0 K20
LD TO
OUT T1 K20
LD XO </p>
ANI T0
MOVP K85 K2Y0
LD TO
MOVP K170 K2Y0
END
若这个程序不能实现,可以试下下面这个程序:
LD X0
ANI T1
OUT T0 K10
LD T0
OUT T1 K10
LD X0
MOVP K85 D0
MOVP K170 D1
ANI T0
ALTP D0 D1
MOVP D0 K2Y0
END
以上程序都是我个人的设想而以,由于没法实验,可能有不足之处,请指教!

网友(2012-04-03):
引用 网友A:
ld    x0
ani  t0
out to k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