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西门子的数字量扩展模块能否直接驱动一般的场效应管 多谢

楼主(2006-11-08):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A:
不知道你是那个型号,一般不可以,要另外设计电路。下面有一些参数:

SIEMENS 数字量扩展模块--输入/输出EM223

产品简介:
    数字量扩展模块--输入/输出EM223 6ES7 223-1PL21-0XA0 EM223数字量模块,16输入24V DC/16输出继电器
产品详细介绍:

  数字量扩展模块--输入/输出EM223 6ES7 223-1PL21-0XA0

  EM223数字量模块,16输入24V DC/16输出继电器

  产品介绍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11-8 18:34:22编辑过]

网友B:
你好 我用CPU 224 DC/DC 用来控制8个双向晶闸管的触发导通,每四个一组,每组同时只有一个导通,可是输出点有限,我用一片CD4555双2-4译码器来实现晶闸管的逻辑选通,再通过光隔之类来触发选通的那一路晶闸管,这样可以实现吗?谢谢

网友C(2007-01-05):
我自己没有搞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