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电机星三角启动如何编程?

楼主(2006-11-09):
请问高手:用西门子S7-200 PLC 控制电机星三角启动如何编程,具体是KW1,KW2,KW3,3个开关;KW1,KW2合是Y启动;KW2,KW3,合是三角启动;请问如何用梯形图编程? 别的PLC也可以啊!

网友A:
晕 怎么乱码了!

用西门子S7-200 PLC 控制电机星三角启动如何编程,具体是KW1,KW2,KW3,3个开关;KW1,KW2合是Y启动;KW2,KW3,合是三角启动;请问如何用梯形图编程?

网友B:
[upload=jpg]UploadFile/2006-11/20061191861147336.jpg[/upload]

看看上面的图纸编很容易的,图纸右面是控制部分,左面是主控

网友:
好东西啊,值得发表啊

网友C:
omron的:

LD 0.00
LD 0.01
OR 1.00
ANDLD
OUT TR0
OUT 1.00
ANDNOT 1.02
ANDNOT T0001
TIM 0000 #0100
LD TR0
AND T0000
ANDNOT 1.02
TIM 0001 #0010
LD TR0
ANDNOT T0000
ANDNOT 1.02
OUT 1.01
LD TR0
LD T0001
OR 1.02
ANDLD
ANDNOT 1.01
OUT 1.02

网友D(2007-01-12):
基本的电机控制

网友E:
参考3楼的电气图,就知道有多简单

网友F:
晕,这也要动用PLC吗?

网友G(2007-06-25):
我只想问一下那个图是用什么画的哦

网友H(2007-07-26):
??:(Shine)??????????????

大哥不要慌,虽然小弟来迟了,而且力有不足,但还是一定要 帮你!点击我的图放大看!

[upload=bmp]UploadFile/20077260232045707.bmp[/upload]

硬件设置:q0.0接km1,q0.1接km△,q0.2接kmY,i0.0接sb2,i0.1接sb1,i0.3接fr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7-7-26 0:32:35编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