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者求助一个编程。有疑问

楼主(2006-11-09):
信号灯闪烁5秒。。。。求助

输入x0,输出y0。

本人对闪烁还是了解的,至于5秒的时间限制,就有点捉襟见肘了。

初学者。

网友:
哪就是延时啊,要用一个计时器啊

网友:
下面是一个以每0.5秒闪烁一次,闪烁5秒后停止的程序,你参考一下会解决你的问题的!

[upload=jpg]UploadFile/2006-11/2006111010174966098.jpg[/upload]

网友:
斑竹大人,关于上图有问题请教。我也是个初学者。我先把我对这段程序的理解向您叙述一遍吧:按下开关,M0接通并置1保持不变,M0接通使得T0定时器通电,0.5秒后T0的常开触点闭合,Y0接通,灯亮,同时T1通电且开始计时,0.5秒后常闭触点断开,T0断电,Y0断电灯灭。 而之后,T1的常闭触点如何动作?是一直处于断开状态吗?如果是这样的话,灯就无法再亮;还是常闭触点会自动闭合呢?从刚才断开到自动闭合需要多长时间? 请赐教,谢谢您。

网友:
当T1常闭断开时,T0就马上断电,断电后就会马上复位,同时T1就断电复位,所以T1常闭也复位啦!

网友:
你可以试一试功能块

网友:
楼上的可以用仿真软件调试一下,有条件的还可以现场调试的

网友(2008-08-13):
描述的太不清楚了,楼主把情况说具体点,越具体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