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请教西门子通信协议的问题。

楼主(2006-11-10):
我是最近刚开始接触西门子PLC的,最近有个设计任务,现在做到需要将PLC的串口和单片机或者ARM的串口实现即时通讯这块。我了解到西门子PLC有一个通讯协议限制,是否只有在购买西门子PLC后才可使用改协议,亦或是需要购买西门子的PLC专用通讯设备才能实现该功能,小弟初学乍练,还望高手老鸟不吝赐教。万分感谢。

网友A:
????

为防止帖子下沉,小弟先自顶一贴。望老鸟,高手早日来到。

网友B:
用西门子PPI通信协议可以搞定

我这里有个西门子PPI通信协议控件,试试,原理一样的

[upload=rar]viewFile.asp?ID=383[/upload]

另外看看这个帖子

http://www.plcjs.com/html/plc/plc_plcData/plcData_dataOrComm/2006-6/15/0661501244810330.htm

网友A:
我现在就去试试,不管好不好使,先感谢你的回答。

网友A:
你发给我的那个帖子我看了,确实很有帮助,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