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量数据类型是什么?

楼主(2006-11-10):
在s7-300中模拟量模块采集的模拟量应该为什么数据类型啊??

网友(2008-07-06):
手册上应该写着

网友:
电压或者电流都可以采集的.比如0---10V,0.1V .7V 4V 这些变化的电压就是模拟量啦.数字量就是简单的高低电平啦.比如超过2V就算高,低于2V就算低.没有其它变化了.8V就是高电位.0.2V就算低.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