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三菱PLC程序的一个小问题!~

楼主(2006-11-10):
用三菱的GX Developer 7.0编写了一个程序,用程序检查功能自动检查程序,会显示“STL/RET错误”和“梯形图生成错误”。自己检查程序没有这两个错误,运行程序很多天也没有发现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错误的程序步号也在“END”步之后!

望高手指教!!!

网友A:
STL/RET放的地方不对,GX Developer 7.0有很多无法琢磨的地方,要看手册

网友B:
谢谢gkboy!!

可是程序里根本就没有用STL和RET指令。

网友C(2006-12-21):
你这问题还好。我才郁闷。连接PLC,电脑显示内存不足

网友D:
顶顶~~还没人说出正确答案。。期待中。。。。。。。。

网友E:
是不是你在某个电路中并联输出太多的线圈,我以前就发现过这种问题

网友F:
把程序传来看看。

网友G:
看下手册啊 ~~~

RET在END之前的

网友H:
有程序图样就放上来吧,大家一起研究

网友I(2007-03-20):
能把程序传过来看看吗,GX7.0的STL、RET指令只能与母线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