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模拟量模块的若干问题

楼主(2006-11-10):
最近用西门子模拟量,遇到一些问题:1.模拟量量程块的默认值是A,即电压四线制输入,我现在用电流输入,四线制的有的是好的,有的不行,二线制的都不行,将量程块改为D,即电流二线制,软件上硬件配置中设为相同,下载后就出现红灯亮,不知道什么原因,将量程块设为B,即电压二线制,软件中设为D,下载后就OK啦,却不知道为什么?
2.请高手给解释一下电流,电压二线制,四线制等的接线图的原理。我现在用的是电流二线制给流量计,24V由PLC模拟量的正给出,流量计有表头显示,内有电池,电池用完后我的流量计是否还能正常工作,还能不能将正确的信号送给模拟量?
答复:首先要确定你的电流信号是两线制还是四线制,电压信号不存在这个问题:
绝大多数的用户认为,只要接两根线的电流信号就是两线制电流信号,这样的观点是不正确的。
两线制电流和四线制电流都只有两根信号线,它们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两线制电流的两根信号线既要给传感器或者变送器供电,又要提供电流信号;而四线制电流的两根信号线只提供电流信号。因此,通常提供两线制电流信号的传感器或者变送器是无源的;而提供四线制电流信号的传感器或者变送器是有源的。要想正确设置模拟量输入模块的量程,您必须首先确定传感器或者变送器的信号类型。

网友A(2007-01-16):
解释的好,我也是刚刚明白两线制和四线制

网友B:
很好,本人正在组态模拟量输入呢

网友C:
我也学习一下下

网友D(2007-04-05):
西门子模拟量板所谓的两线制和四线制是对传感器而言的,不是说接多少根线到模板。

如4线制传感器,传感器另外由外部供电,其实只有2根信号线进入模板。

而两线制传感器只有两根线,都是连接到模板的,则需要模板采集信号的同时通过这两根线对传感器进行供电。

网友E:
一句话:四线制和两线制的区别就是供电问题上。

带电输入为四线制,而不带电输入,需PLC供电的就为两线制。而且四线制还分为220VAC的和24V的两种外供电。

网友F(2007-05-14):
虽然我已经知道了,还是帮着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