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论坛上的一个题目

楼主(2006-11-11):
大家都来讨论论坛上的一个题目,新手请勇敢发言,高手请指教。

题目 汽缸来回做周期运动问题:

汽缸从平衡点A向B运动是由电机拖动,从B回到A是自由运动,启动开关为S。怎么样使PLC控制当按下S时,汽缸在A,B之间做往返的周期运动?

请用梯形图表示。

网友A:
是一个基础的电机控制问题!!请大家发表一下自已的想法和表达程序!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11-12 14:18:51编辑过]

网友B:
可不可以这样分析:按下开关,电机启动(开始计时)运行一段时间,假设为10秒,然后停止10秒;时间到了以后电机再启动…… 如此循环。

网友C(2007-01-16):
A I 0.0
AN T 1
L S5T#10S
SD T 0

A T 0
L S5T#10S
SD T 1
= Q 0.0

网友D(2007-06-10):
这个要在气缸上安装传感器之类的东东来监视气缸的位置,就好编程了,他这个表述不清楚,就不好编程,只能模糊的认为了啊